含0.4%Cr的T12

楼主(2016-10-26):
首先,我不知道此种材料怎么命名,网上也找不到,关键是请教大师们,这种材料的退火和淬火工艺,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A:
碳素工具钢的含Cr量没有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素工具钢的含Cr量没有这么大吧。

对呀,是小于0.25的,但是想试验一下0.4的,不知道热处理工艺需不需要改变

网友:
你是钢厂的?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T12工具钢的化学含量中,我看了好像没有这个Cr的含量在里面的。
我想这个Cr的含量应该不影响其热处理性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