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如何选型

楼主(2016-10-26):
如图:滚珠丝杠行程2500mm,负重70kg,X方向直行往复运动。第一次接触滚珠丝杆伺服闭环,不知道如何选用多大的丝杆,多大的伺服电机。求大侠多多指导。

网友:
任选一大厂样本,里面就有详细的计算方法

网友(点评):
第一次用这个,所以没有样本。

网友(点评):
第一次接触伺服滚珠丝杆,所以没有样本。

网友A:
主要考虑:
1.载荷大小,选择电机额定功率或者扭矩;
2.根据快移速度和丝杠螺距,确定电机的额定转速;
3.根据设计的相关转动惯量,确定电机的转动惯量;
4.如果对启动速度有要求,还有确定电机的加速度;

网友(点评):
刚开始负重70KG,边上有2直线导轨,负重多少就不会算了。 想这样的移动距离200和2000要求的力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我伺服电机应该按那个力臂来算扭矩。 对启动速度无要求。

网友(点评):
水平的估计也不用减速机 LZ按照这个把一些参数一个个定下来就是了,大不了最后放出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遗漏

网友(点评):
我这个用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A:
电机选型完成,丝杠就好确定了。丝杠主要确定直径大小和螺距。然后再根据设计的结构看丝杠两端用什么轴承即可。

网友(点评):
导程和电机是要同时考虑的,不是你这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
1.载荷大小,选择电机额定功率或者扭矩;
2.根据快移速度和丝杠螺距,确定电机的额定转速;

弟弟,算过丝杠和电机么?

这东西在你嘴里怎么这么简单?

国内的机械行业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真操蛋

楼主,给PMI 打电话,说你要选型,把要求都给他们,他们就帮你算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我想学学怎么算。

网友(点评):
有本事自己算呀,怎么还求供货厂家。

网友(点评):
无论如果我司所用的丝杠都是我计算的,你有本事算算呀?

网友(点评):
别理他,他不懂

网友:
顺便问一下,哪位知道螺母旋转的滚珠丝杠怎么计算选型。

网友:
24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选型完成,丝杠就好确定了。丝杠主要确定直径大小和螺距。然后再根据设计的结构看丝杠两端用什么轴承即 ...

你这水平算丝杠,我也大概知道你公司水平以及你的待遇了

哈哈哈

在论坛,发帖之前,好好考虑一下能否给别人解决问题,再张嘴

别误人子弟,拉低论坛水准

网友(点评):
你既然那么自信,你详细说说该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我公司水平如何,我待遇如何是尔等能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选型完成,丝杠就好确定了。丝杠主要确定直径大小和螺距。然后再根据设计的结构看丝杠两端用什么轴承即 ...

弟弟,你可别逗我了

最近,我经常能看到你的回帖,对你印象深刻

你啥水平,我懂,你还是别出来搞笑了   哈哈哈

网友(点评):
既然你水平那么高,道德又自居那么高尚,你来解决问题呀,还真想见见大侠是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呢?

网友:
米思米那本书里后面有技术参数内容,里面有详细的滚珠丝杠选型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