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件输出问题

楼主(2016-10-26):
SolidWorks 钣金件输出到DXF格式的平板型式,有时会出现少一道折边,但是展开时又是对的。怎么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上传文件到网盘,由众人来试验下

网友A:
我都是在另存里面选择DXF格式保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和你这个方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还没注意这功能  我都是先出工程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另存里面选择DXF格式保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和你这个方法有什么区别?

另存时需要注意比例,而且里面会有孔的中心线等需要删除。输出的可以直接给激光下料使用,并且出图效率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另存里面选择DXF格式保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不知和你这个方法有什么区别?

刚才按照楼主的方法也是了一下,没有问题,可能你的模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按照楼主的方法也是了一下,没有问题,可能你的模型有问题。

不是经常出现,几千个零件中会出现一两件这样的。模型有问题的话,展开时就会展不开的啊。

网友:
SW展开后,折弯工艺孔肿么处理呢?

楼主:
文件:http://pan.baidu.com/s/1dFqRxQ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