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元件选型问题

楼主(2016-10-26):
请问各位大侠,在气动系统中,我知道气缸大体怎么选了,但是气源处理件怎么选用?依据是什么?还有气动系统的安装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网友A:
1,气动三联件,空气过滤器、减压阀和油雾器,根据需要可不使用油雾器。
2,过滤器注意排水。
3,安装时气动接头,管路,阀体注意,现场污染物进入。
4,气路布置尽量整齐归一,便于安装,拆卸,检查。

网友B:
一般在所选的气缸的规格表中会指出配管口径;标准型的气缸自带有调速阀,而薄型气缸、双导杆气缸需另配调速阀;夹具中通常使用电磁换向阀;根据配管的口径,选择相应的电磁换向阀、消音器、减压阀、过滤阀、干燥器、残压排出阀等

网友C:
气源三不联件的选择,主要是你需要调节的气压,流量,要不要加油雾器,之类,应该简单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不要油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气动三联件,空气过滤器、减压阀和油雾器,根据需要可不使用油雾器。
2,过滤器注意排水。
3,安装时 ...

好的  谢谢了   很有条理性

网友(点评):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所选的气缸的规格表中会指出配管口径;标准型的气缸自带有调速阀,而薄型气缸、双导杆气缸需另配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源三不联件的选择,主要是你需要调节的气压,流量,要不要加油雾器,之类,应该简单的。

可能还是我了解的少,觉得困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不要油雾器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气动三联件,空气过滤器、减压阀和油雾器,根据需要可不使用油雾器。
2,过滤器注意排水。
3,安装时 ...

那中间的输气用的软管直径是根据压力,流量之类的选择吗?

网友(点评):
气缸不是会选了么,气缸上不是有接口么,按那个接口选就行,除了有特殊要求的,基本都能满足。

网友(点评):
气管还有硬管和软管之分呢

网友E:
气源质量不好的需要在入气口前面安装一个三联件。

网友(点评):
我就没见过不装的。。。。

网友(点评):
设备类的一般都要求安装,但有些气动工具可以不装。

网友F:
1.现在绝大部分气动元件都是免润滑,不需要油污,一般两联件就行。
2.一般两联件后还会跟一个残压释放阀,有必要后面还会跟一个压力传感器,有时候还会加分气块,软启动等等。
3.气源手动排水要留空间,压力表必须可以直接观察到(大众和宝马都有这个要求,包括传感器)。
4.根据总的用气量,留一部分富裕去选。(我们一般都会报到甲方建筑规划部门,他们会根据我们的要求,把管线预留过来)
5.考虑到设备变动,改进等,可能会添加设备,可以选大一点的。
6.系统中有真空系统、气枪、大流量气缸等等,都要注意,看是不是需要加储气罐等等。

1.遇到过谈笑间把M5的头拧断的情况,一般稍紧即可。
2.加生胶带时,注意缠绕方向,最前面留出1-2个螺牙,有遇到过生胶带碎末堵住电磁阀的情况。
3.设计的时候把气缓冲条件位置留好,要不调试的时候要返工,包括气管在设备上怎么走,在哪开口,和电气线路、传感器避让等等。
4.同上,气缸磁开关需要可以直接观察到(宝马是这么要求的)。
5.气管颜色需要和甲方确认好,一个企业有时候都有不同的说法。
6.有没有集中排气的要求,柜内排气时留好孔。

衣服洗好了,要去晾衣服睡觉了,楼主多看书,书上啥都有,或者多去现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气源质量不好的需要在入气口前面安装一个三联件。

设备类的一般都要求安装,但有些气动工具可以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现在绝大部分气动元件都是免润滑,不需要油污,一般两联件就行。
2.一般两联件后还会跟一个残压释放阀, ...

非常感谢解答我的问题,嗯,对,是需要多看书,只不过现在刚接触气动部分,感觉有些生疏,没入门的赶脚,所以就想问问各位,发了个贴(能留个别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G:
关于给油器:还可以单独加在某一支路的前面,当然给油器前面需要接个单向阀(防止油串联到其他支路);这个方案一般针对于某些工位动作频率过快、周边环境较为恶劣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F:
1.现在绝大部分气动元件都是免润滑,不需要油污,一般两联件就行。
2.一般两联件后还会跟一个残压释放阀, ...

你的回答100分

说下我一些实际体会:
1. SMC或更好的品牌可以二联件,亚德客的气缸不行,需要加一定的润滑,这个活塞杆密封圈之类工艺有关
2. 还是油脂问题,在仓库存放时间过长的,如1年以上的气缸谨慎使用,因为油脂虽然不是液体,但也有一定的
流动性,在重力作用,上面会变干,从而密封圈加速老化,这个哪怕是festo的气缸都存在这个问题,而且现在有些festo也是在山东国产货
3. 残压释放阀旁边还有个手动控制通断的阀,带一个锁孔,维护保养时可以用挂锁挂上去,防止哪个脑残手贱突然开动,而工人又在气动元件活动范围内
4. M5的头我自己拧断过好几个,特别是亚德客的黄铜接头很容易断,不过因为黄铜很软的缘故,我们就直接拿个一字螺丝批砸下去就可以旋出来了
5. 气缸自带的传感器有个问题就是,感应行程比较短,真的只能感应点(普通磁环就5mm以内吧),如果需要范围大点都要感应到,还是得光电
6.用汽缸建议走常规路线,使用浮动接头!见过太多人直连了,当然短期也能用。。
7. 大缸径气缸启动速度简直不能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源三不联件的选择,主要是你需要调节的气压,流量,要不要加油雾器,之类,应该简单的。

有钱可以任性点,SMC三联件最大型号跟最小型号  价格差不超过500,所以每次都是开最大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给油器:还可以单独加在某一支路的前面,当然给油器前面需要接个单向阀(防止油串联到其他支路);这个 ...

谢谢你的回答,感觉知道de越来越多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1:计算你所需要的压缩空气流量;
2:根据你的实际使用状况看是否需要选择油雾器?因为目前大多数气缸都是免润滑的;
3:过滤器、油水分离器需要根据需要选择自动、手动排水的方式,

就以上几点,没有别的

网友(2023-08-19):
气动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