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轴承?

楼主(2016-10-26):
一个电机带减速器结构,目前想用一个低速的直驱电机代替,但这个减速器主要作用是带动皮带轮转动,同事承受比较大的张紧力-径向力。改为直驱电机后应该如何 选择两端的轴承?低速100转左右,径向力估计在20000N吧。想有一个成本低,能保证轴承不经常损坏的方案。

网友A:
1,楼主不要减速器扭矩够吗?
2,低速200转怎么实现,变频?
3,不用减速器,就用轴承组代替减速器,圆柱滚子或圆锥滚子背对背。

网友B:
加个滚动轴承支承

网友C:
只受较大的径向力,可用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您好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轮的厂家 有需求请联系QQ3039670933

网友D:
载荷,工况,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不要减速器扭矩够吗?
2,低速200转怎么实现,变频?
3,不用减速器,就用轴承组代替减速器,圆柱 ...

1.扭矩肯定够的。
2.多极永磁同步电机,变频驱动。
3.最好只用一对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受较大的径向力,可用圆柱滚子轴承。

以前的减速器用的是一对调心滚子轴承,选用调心滚子的依据是什么?我感觉前端用圆柱滚子,后端深沟球,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滚动轴承支承

以电机前端盖作为支座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载荷,工况,寿命

扭矩170Nm,转速100转/m左右,径向力20000N,希望寿命当然是长点好啊,起码可以用三年吧,每年3000小时以上

网友:
直接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就够了,因为你这主要是径向力

网友(2017-02-18):
成对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