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转动的比较顺畅?

楼主(2016-10-26):
如图所示结构图,1是外壳,2和3跟里面的骨架油封组成一个小整体,4是转子吧,5是轴承(两个)
现在问题是,4零件转动的时候不是很顺畅(2和3组成的小整体和4一起转动),又要兼顾密封和防水。
大家给个意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1,这不是顺不顺畅的问题,
2,估计楼主是想一个骨架密封完成里面轴承的防油,外面的防水防尘,这个结构恐怕困难,
3,楼主这快的密封结构确实问题太多,都不知从何说起,建议楼主找本常用密封的样本或手册先看看里面的应用举例,再回来说吧!

网友B:
1)轴承没锁住,有窜动;
2)防水用旋转唇形密封或O圈均可,参见手册,右端结构要改;
3)有密封时,轴的转动肯定不顺畅,手转能转动,无卡阻即可。

网友:
威望不够,回复来凑

网友C:
旋转的部件轴向怎么定位的?向右窜动?

网友:
轴承位无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轴承没锁住,有窜动;
2)防水用旋转唇形密封或O圈均可,参见手册,右端结构要改;
3)有密封时,轴的 ...

恩,谢谢,窜动的问题,已经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的部件轴向怎么定位的?向右窜动?

谢谢,已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轴承没锁住,有窜动;
2)防水用旋转唇形密封或O圈均可,参见手册,右端结构要改;
3)有密封时,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不是顺不顺畅的问题,
2,估计楼主是想一个骨架密封完成里面轴承的防油,外面的防水防尘,这个结构恐 ...

谢谢,正在看资料

网友:
这么放轴承,窜动噢、

网友:
这和油用回转接头差不多

网友:
改进公差sgwg

网友:
要放水你这个结构不对的

网友:
注意整个旋转结构的重心要均衡,不要偏载。

网友:
还是没看出来串

网友:
右边的轴承直接件4轴的台阶定位,油封做到台阶上面去

网友:
2应该不转才对。

网友:
密封采用密宫式密封

网友D:
,

建议:
1.件2的右端面应被右边的大螺母顶住,这样就没有轴向窜动了。
2.件3(黄颜色的)制作时材料需淬火,磨内外圆成,保证内孔和外圆的同心度,这个件做完后,应保证外圆的表面粗糙度和表面硬度值,这样在轴旋转时,油封不会磨损件3,保证了密封作用。带油封的轴手转动时都感觉有些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
1.件2的右端面应被右边的大螺母顶住,这样就没有轴向窜动了。
2.件3(黄颜色的)制作时材料需淬 ...

网友E:
可以参照米思米上旋转接头(气体用)结构来设计吧。。。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
轴向窜动还是劲向窜动?防水用旋转唇形密封或O圈,多了这阻力会增加

网友:
结构问题多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照米思米上旋转接头(气体用)结构来设计吧。。。

以前也是要实现这功能,自己买机械密封做,没想到还有这现成的旋转接头

网友(点评):
能用标准件尽量用啊,成本绝对比自己做低。。。

网友:
零件4同轴度、光洁度等问题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窜动的问题,已经改了

我很好奇你改窜动 后的结构呀,然后壳体里面是油,外面是水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是要实现这功能,自己买机械密封做,没想到还有这现成的旋转接头

是啊,那时候不懂,标准的省事儿

网友G:
我听说有一种东西,旋转起来后可以水往外排的,大概是螺旋桨的原理,不知道叫啥
而且你这个有没有压力啊。

网友:
没摩擦的话,就要想办法把密封圈挪到轴承的内外壁上。使密封圈不直接与两运动件接触。

补充内容 (2016-10-31 13:53):
我想岔了,还是考虑下专用的旋转密封圈会好点,类似斯特封等组合密封圈可能阻力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听说有一种东西,旋转起来后可以水往外排的,大概是螺旋桨的原理,不知道叫啥
而且你这个有没有压力啊。

要受压力

网友:
使用磁流体密封

网友:
虽然看不明白,但是感觉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
你可以参照仪表车床结构设计下

网友(2023-08-23):
有间隙就窜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