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在装配体中镜像钣金零件?

楼主(2016-10-26):
如题,在SW装配体中镜像钣金件时会弹出下面的窗口,然后镜像不出来钣金件,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有劳各位了

网友:
你装配体插入钣金或者焊件的时候让有让你选配置的,你选那个钣金配置也可以。 另外一个本办法就是。打开此零件图,选择一个镜像面。插入创建镜像零件,再添加如装配体

网友:
把装配模型传上来试试。

网友:
你压缩剩一个钣金件再镜像,镜像完再解压缩。
多个钣金件不要用多实体画,你这样出工程图都不好出。分开后属性中单独给图号等属性,还有后续修改也好改,不然你大改等于重画。还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