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密封求助

楼主(2016-10-26):
请问如何在三维软件中画,活塞和密封圈的装配图,求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分别建立好密封、活塞的三维模型  然后直接进行装配   压缩量可以用文字记录在装配体属性中  而在装配体中直接用干涉体现

网友B:
1,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按标准出的密封圈,装配到轴上后出现干涉情况。
2,这很正常因为密封圈都是要受力变形后密封,而模型都是自由尺寸。
3,我一般的做法是为了好看,把密封圈稍微按轴或孔尺寸改改,不会影响结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分别建立好密封、活塞的三维模型  然后直接进行装配   压缩量可以用文字记录在装配体属性中  而在 ...

您好,首先谢谢你的指教。我想做密封圈的有限元分析,是不是前提只需要建立出活塞和密封圈的模型,然后进行装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按标准出的密封圈,装配到轴上后出现干涉情况。
2,这很正常因为密封圈都是要受力变 ...

谢谢,我是想做密封圈的有有限元分析,现在在建模问题上出了一点问题~

网友C:
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都可以,刚开始学,建议用CAD和3D组合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都可以,刚开始学,建议用CAD和3D组合建模

嗯 正在开始建模,谢谢。

网友:
先选择一个软件,建模装配就可以了

网友D:
小伙子有想法,不过有限元你肯定玩不了,缺参数啊,国内的厂家自己都搞不清,哪能给你,老外也不全,还不愿意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伙子有想法,不过有限元你肯定玩不了,缺参数啊,国内的厂家自己都搞不清,哪能给你,老外也不全,还不愿 ...

首先,我是小姑娘。有限元没那么难吧应该,我毕业论文就得研究这个啊

网友(点评):
有限元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好好学吧

楼主:
嗯嗯,之前一直做有限元静力分析,现在又开始换为有限元中的流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