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机和调速电机区别

楼主(2016-10-26):
1、一般减速电机厂家电机都分标准电机和调速电机,请问这两种电机有什么区别(功能和机构)?为什么标准电机不能加调速器调速?

2、调速电机配的面板式旋钮调速器是用什么原理调速的(是变频原理吗)?

请大家分开回答,写上序号,谢谢

网友:
楼主,起事来求样册的

网友:
标准电机带调速器容易烧坏电机好像。
一般都是这么用,具体还真是不知道啊,望高人指点一二,呵呵。。。

网友:
楼主自己的资料都找全了,仔细看完了再来说吧!

网友A:
这本书不错,多看看,后面有介绍,我当年就是靠这本书入的非标行当。

网友(点评):
这样吗?之前从没注意到它这么牛?那我也要好好看看了。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把资料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不错,多看看,后面有介绍,我当年就是靠这本书入的非标行当。

就是一本选型手册?你们能不能回答重点啊?谁跟告诉我普通的调速器是什么原理调速?

楼主:
大家能不能回答重点,这个书是选型手册,我找了,根本没说。
大家只要告诉我调速电机配的面板式旋钮调速器是用什么原理调速的(是变频原理吗)?

网友B:
标准电机风扇跟主轴是直连   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单独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电机风扇跟主轴是直连   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单独供电的

调速电机配的面板式旋钮调速器是用什么原理调速的?是变频的吗

网友:
调速电机面板是可控硅调功率电路。通过调整可控硅导通时间来调整交流输出功率,频率不变,交流波形被割断了,所以有些极数少的电机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