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M表,指的是什么?怎么使用

楼主(2016-10-26):
我在solidworks上装了迈迪插件后,有BOM表选项,请问各位这个是干嘛用的?具体怎么用啊?有什么优点(谢谢了)

网友A:
现代人,本未倒置了哈,回头学习一遍机械制图,POM指:零部件明细表

网友:
没用过那个功能

网友B:
装配图里面的明细表,楼主你别说你没看过装配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里面的明细表,楼主你别说你没看过装配图纸。

呵呵,见笑了,我不是说装配图的那个明细表,我得以意思是用SW画好三维之后,BOM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自动的更方便快捷的生成零件目录以及标准件目录?(因为我以前都是用EXCEL一个个的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人,本未倒置了哈,回头学习一遍机械制图,POM指:零部件明细表

额 没大明白啥意思,我说的是BOM(bill of material)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见笑了,我不是说装配图的那个明细表,我得以意思是用SW画好三维之后,BOM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自动 ...

这个BOM表格可以和装配图里面的子项自动关联,不用挨个输入的。

网友:
1,前提是零件名称,材料等关联设计好了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