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BOM表的使用

楼主(2016-10-26):
请问各位大侠,关于这个BOM 表是干嘛用的?具体怎么使用?有什么优点吗?(以前没接触过这个东西)

网友:
他的中文名称就是材料清单。

网友(点评):
嗯 好的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就是个分类的excel清单,没什么高大上的,统计好分好类不要漏就好了

网友(点评):
嗯 好的 谢谢 可能是我不会,所以才觉得高大上

网友:
清单,直观,简洁,便于统计,

网友(点评):
嗯 对 所以想学一学怎么用

网友A:
Bill of materials,用来统计物料清单,用于成本计算和SAP采购。像我们公司的BOM需要机械工程师提供,整个表格按照装配关系划分,能非常直观地看到整个设计所有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ll of materials,用来统计物料清单,用于成本计算和SAP采购。像我们公司的BOM需要机械工程师提供,整个 ...

嗯 好的  谢谢了  我再研究研究具体怎么用

网友:
补充一下,图纸上的BOM只包含那一张图上的零部件信息,工程制图上叫“材料明细表”
但实际使用中BOM并非只适用于图纸
尤其SW的BOM功能比较强大,可以直接在装配体模式下显示并输出成excel表格,非常有用。

网友:
哥们你可以下载邢启恩的SW2010模板上面有BOM表与序号的关联 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