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图层问题

楼主(2016-10-26):
solidWORKS工程图如何把不同类型的线设置成不同的图层,就像CAD一样。如中心线设置成粉红点划线,轮廓线设置成白色粗实线。

网友A:
图层映射。。。

网友B:
右击——更改图层

网友:
打开图层的工具栏,可以像在CAD里一样新建图层。也可以将建好图层的CAD文件导入到SW工程图里面,这样CAD里的图层属性也调入到SW工程图里了。

网友:
SolidWorks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上的都答非所问。你打开工程图,进入设置-文档属性,在里面可以设置各种线的线型、颜色、粗细,再保存成工程图模板就行。以后直接用就行。

网友(点评):
感谢,不过我找不到图层的编辑工具在哪里?我需要编辑图层,改颜色之类的

网友:
开始学习SW,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SW,最好离开CAD的习惯,要好一些。

网友:
我从来都不设置线性颜色,这样模型更改后工程图失效的标注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点评):
+1 全黑色的看习惯了也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击——更改图层

我需要自动调出相应的图层,不可能每次都这么麻烦一个个图层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层映射。。。

具体怎样弄?

网友:
我的意思是在工程图的文档属性里改好,使用时图层选择依照标准就行。图层在命令可以找到再固定到命令栏上。你可以看看自带的帮助文件。

网友:
应该是在左下角右键点开图层就可以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