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系统的故障处理

楼主(2016-10-27):
液压控制系统的故障现象

故障排除方法

(1)控制信号输入系统后执行元件不动作

1)   检查系统油压是否正常,判断液压泵、溢流阀工作情况

2)   检查执行元件是否有卡锁现象

3)   检查伺服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电信号是否正常,判断其工作情况。

4)   检查电液伺服阀的电信号有输入和有变化时,液压输出是否正常,用以判断电液伺服阀是否正常。伺服阀故障一般应由生产厂家处理

(2)控制信号输入系统后执行元件向某一方向运动到底

1)   检查传感器是否接入系统

2)   检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伺服放大器是否误接成正反馈

3)   检查伺服阀可能出现的内部反馈故障

(3)执行元件零位不准确

1)   检查伺服阀的调零偏置信号是否调节正常

2)   检查伺服阀调零是否正常

3)   检查伺服阀的颤振信号是否调节正常

(4)执行元件出现振荡

1)   检查伺服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否调得过高

2)   检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3)   检查系统油压是否太高

(5)执行元件跟不上输入信号的变化

1)   检查伺服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否调得过低

2)   检查系统油压是否太低

3)   检查执行元件和运动机构之间游隙太大

(6)执行机构出现爬行现象

1)   油路中气体没有排尽

2)   运动部件的摩擦力过大

3)   油源压力不够

网友:
very good troubleshooting guide,tks~

网友:
液压系统故障的查找有点麻烦,一个元件多,另外比较脏,可能都会有漏油。但也通常能很快找到故障,望、闻、问、切,这几招就能查找到部分故障,更复杂的就要用到原理分析法了,一步一步地排除。

网友:
伺服系统排故挺复杂的,远不只这些,而且应从电气和液压同时排除,有时反馈元件也会成为故障源,应从整体上考虑。

网友:
坐等那个柱塞泵曲折的故事~~~~~~

网友(点评):
液压阀的故事 http://www.cmiw.cn/thread-472877-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网友(2017-04-28):
当我去现场解决问题是,真感觉自己是一个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