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母旋转的润滑问题

楼主(2016-10-26):
当丝杠过长时,丝母旋转的传动方式能有效防止抖动,但无法直接给丝母自动连续供油,大虾们有无好办法?

网友A:
1,为什么不能?
2,既然是丝母转动,动力那来的?
3,丝母的结构上加不了个定量润滑站吗?
4,丝母有动力,说明电线可以来,电线能来,润滑管就能来
5,[不明就辩]-4丝杠螺母传动方式http://www.cmiw.cn/thread-472352-1-1.html

网友(点评):
润滑站跟着一起旋转?

网友(点评):
只要想做,就能

网友:
可以用旋转油缸的原理。

网友B:
设置牛油杯

网友C:
将方案图上传看看结构。

网友:
用配油环结构!

网友D:
有见过直接通过泵通过油管给丝杆供油的,相当于间接给螺母供油,但是时间长了上面会有很多油流下来。

网友:
用油路分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不能?
2,既然是丝母转动,动力那来的?
3,丝母的结构上加不了个定量润滑站吗?

丝母是电机通过带传动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见过直接通过泵通过油管给丝杆供油的,相当于间接给螺母供油,但是时间长了上面会有很多油流下来。

环境差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方案图上传看看结构。

就是进油孔在丝母上,丝母转动,无法直接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牛油杯

尺寸限制,不能连续自动供油

网友(点评):
所以用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