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精度测量

楼主(2016-10-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企业比较常用的齿轮精度测量手段有哪些?
各种齿轮精度测量仪器比较有代表的厂家和测量精度是怎么样的?
谢谢!

网友A:
1,齿圈经向跳动检测仪
2,双面啮合综合检查仪
3,手持式齿距仪
4,万能侧齿仪
5,单盘式渐开线检测仪
6,齿轮游标尺(测量齿厚偏差)
7,公法线指示卡规
8,公法线千分尺
9,三坐标

常用量具差不多了上面
一,上海量具刃具厂
二,桂林量具刃具
三,成都量具刃具
三丰,施泰力,马尔

网友:
齿轮游标尺(测量齿厚偏差)
公法线千分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齿圈经向跳动检测仪
2,双面啮合综合检查仪
3,手持式齿距仪

谢谢,感觉齿轮里面要学的还很多啊。

网友(点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7-05-09):
现在都直接使用齿轮测量中心了吧,不光可以测齿轮,刀具之类都可以,比如温泽的WGT系列。

网友:
齿轮测量有专门的齿轮测量仪器,但是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