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有多页时批量打印为什么只能打最后一页

楼主(2016-10-26):
pro/e工程图有多页时批量打印为什么只能打最后一页
比如有两页,只能打印第二页,第一页打印不了,预览就没有第一页,弄了好久都没有弄好,来求助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在软件工程图界面直接打印吗?
你的多页是指一张工程图里面sheet1、sheet2.。。。那种吗(多张工程图放在一个文件里)
如果是,一般转PDF再打纸不会有问题,除非你没选上

如果你的有多个文件(工程图格式)
我的做法一般是,批量打印出多个PDF,然后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软件工程图界面直接打印吗?
你的多页是指一张工程图里面sheet1、sheet2.。。。那种吗(多张工程图放 ...

是指一张工程图里多张工程图
打印时有很多图,有些是有多页的,所有多页的都只能打第一页

网友:
你把文件发来,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