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和松下焊接机器人,哪个焊接中厚板比较好点?

楼主(2016-10-26):
如题所示,想请教下,有用过的同仁没,最近手头有个厚板焊接项目,问下安川机器人和松下机器人,哪个焊接中厚板更有优势一点?哪个性能更好一点?

网友:
你这个问题好比在问:东北大米和泰国香米哪个好吃一样……
或者说是西红柿炒蛋好吃还是番茄炒蛋好吃……

网友:
安川和松下大多都是选其一,就看谁能便宜点。

网友:
看焊接质量跟焊机的选型有关系

网友:
用什么牌子机器人焊接,对焊接没有直接的影响。只要焊机正常工作,都不会有直接影响。机器人对焊接的影响只是一个行走路径,动作的方式,拐角的处理。调整好了都不影响。价格影响最大。另外就是调机人员对机器人的了解程度了。

网友:
机器人本体没有关系,跟焊接电源有关第。

网友:
安川的电机档次比松下的档次要高

网友:
感觉安川要好点,,哥们,机器人创业有想法吗?算上我一个,,,QQ80645649

网友:
与机器人无关,与焊接机有关。机器人
不知是激光焊,还是什么焊?

网友(2018-09-19):
机器人对焊接没啥影响,只要你焊机好就行了

网友:
中厚板建议用埋弧自动焊,效率高成型也好

网友(2018-10-31):
和焊机有关,机器人关系不大,能和你焊机通讯上就可以

网友:
松下做焊机

网友(2019-02-26):
主要还是看焊机,具体什么焊接工艺,福尼斯,EWM也是不错选择,价格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