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上的焊接螺母为什么需要重新套丝?

楼主(2016-10-26):
我们钣金上经常需要焊接焊接螺母,无论用什么方法焊,我发现焊接完后,工人总会用手工再套一次丝,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焊接完后,螺母不需要再套丝?谢谢!

网友:
焊接有形变个别还有飞渣,无论螺孔还是位置

网友:
用热熔钻代替焊螺母。

网友:
激光焊就不需要了

网友:
别焊了,,翻边攻牙

网友:
四角凸焊螺母,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汽车上应用非常普遍。正确的焊接工艺是电阻压力焊,工艺参数正确的话不应该有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谢谢,我们就是用的这种工艺,用机器电阻压力焊。难道是因为工艺参数不正确?

网友(点评):
一种猜测:电流大、通电时间长,压力过大——〉螺母过热软化,挤压变形。

网友A:
看楼主的产品应该是汽车行业上的钣金件。汽车上的铂金件焊接螺母是一个很成熟的工艺,都是用电阻点焊机焊接的。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焊机的参数没有调整好,上下焊枪的压力,及枪头的接触面积出现问题,调整一下应该不会有问题。
层主们说的什么激光焊,成本高。热熔攻丝,螺纹强度太不到汽车钣金要求的强度(你也不想自己的车子,跑着跑着掉个螺丝什么的出来吧。)

网友(点评):
这种钣金内侧焊接螺母所需要强度都是不低于5MPa的,高的都是12MPa以上。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很有道理,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很专业

网友:
可能是有变形,或者飞渣,螺丝孔里涂点黄油再焊,怎样?仅供参考

网友:
用的好象不是专用的焊接螺母?

网友(点评):
是专用的焊接螺母,用电阻点焊机焊的。普通螺母只能二保手工焊。

网友:
穿上螺栓再焊接,焊后把螺栓拧下来,就不用再攻一次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但是这样太麻烦,和套丝一样,效率低。电阻压力焊没有办法实现。还有一种可能螺栓拧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层主太不了解这种钣金的焊接了。这种方法,在电阻压力焊,是不可能将螺母焊在钣金上的。你的方法只适合用工焊

网友:
楼上的可以

网友:
有飞溅,有变形。

网友:
焊接强度大,发热大,螺纹必然会有点变形,应该是正常工艺之一。改善焊接工艺,或者有所改善。
其实再套一下丝,工作量也不大。

网友(点评):
工作量还是大,如果不套丝,岂不更好。

网友(点评):
汽车钣金,一天生产上千件,一件钣金N多个焊接螺母,不知道一个人一天能套多少件钣金的丝呢

网友:
都是大侠,加工和工艺都比较懂啊。。。

网友:
不大了解汽车螺母焊接工艺
只是说说自己的一个见闻——这是冷冲的

LZ可以去看看PEM的铆接螺母、螺柱,适用于很薄的钣金,以前公司的机箱和一些PCBA板上用这种工艺,感觉不错
虽然应该没焊接强度大
http://www.pemnet.com/fastening-products/nuts-for-sheetmetal/

网友(点评):
谢谢,汽车上用铆接的应该比较少。用电阻压力焊和二包焊的比较多,汽车上的钣金件不规则,不好实现铆接。

网友:
可以尝试采用氩弧焊,变形小,飞溅少,螺母内侧涂抹一层润滑脂。

网友:
我都是在焊接之前拧上螺栓,焊完卸下

网友(点评):
这样效率低,不适合批量生产。还有可能螺栓卸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产品应该是汽车行业上的钣金件。汽车上的铂金件焊接螺母是一个很成熟的工艺,都是用电阻点焊机焊接 ...

见识广

网友:
一般热熔钻孔攻丝或压铆螺母,翻边攻丝用的很少。

网友:
我们这就是氩弧焊点焊上去的,拿下来直接就可以用呀

网友:
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刚毕业的菜鸟,说的不对请指正。
我们厂做的多的也是这种钣金件焊螺母或螺钉,一般都是用的固点焊,不知道楼主这种情况是一直有还是偶尔有。如果一开始螺母孔就有焊渣的话很有可能是参数没有调对。如果是偶尔的话可能是电极没有修磨平整。

网友(点评):
对,固点焊。应该是偶尔有,偶尔有的情况也导致增加了一道套丝工序。谢谢指点!你们厂的焊接螺母从来不用再套丝吗?

网友(点评):
我问了下我们厂的师傅,他说焊螺母螺钉有焊渣的情况有这么几个可能:焊接参数有误,电流大了,或者是电极压力不当;绝缘套破损导致螺纹处有焊渣;电极没有修磨平整;再一个就是手法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们厂也会出现套丝的情况啊,但是一般修磨下电极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我们的参数都是已经调好了的。修磨电极还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会换个操作手法,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这个我以前接触过,可能没有楼主这么复杂

网友:
同样问题困扰,学习了

网友(点评):
你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用点凸焊机焊的吗?

网友:
先穿上螺栓然后再焊接,焊后把螺栓拧下来,就不用再攻丝了。

网友(2019-09-23):
我们专门做这个焊接螺母的,用到的话联系我 15261526165

网友:
压螺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