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火dB=4.3-4.8是什么硬度

楼主(2016-10-26):
如题:正火dB=4.3-4.8是什么硬度,以哪种硬度做为参考,HB?HV?还是其它???

网友:
d表示直径,B表示HB,4.3-4.8为布氏硬度压痕直径,大概硬度为HB156-197

网友(点评):
有些道理,能自圆其说。

网友:
正火dB=4.3-4.8是设计人的硬度

网友:
这种表示方法非常少见,如果是图纸上有,和出图人交流一下,按正常理解正火硬度大概HB150~220

网友:
度娘是这样子说的:
在早期的欧美产品图中用压痕直径表示硬度值很普遍,不用查表,直接判断合格与否更方便。  但没见过用db来表示的,常见的是BHN来表示。

网友:
dB=4.3-4.8,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外国图纸,外国的标准?
HB硬度的资料:
布氏硬度(HB)
用一定直径的钢球或硬质合金球,以规定的试验力(F)压入式样表面,经规定保持时间后卸除试验力,测量试样表面的压痕直径(L)。布氏硬度值是以试验力除以压痕球形表面积所得的商。以HBS(钢球)表示,单位为N/mm2(MPa)。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F--压入金属试样表面的试验力,N;
D--试验用钢球直径,mm;
d--压痕平均直径,mm。
测定布氏硬度较准确可靠,但一般HBS只适用于450N/mm2(MPa)以下的金属材料,对于较硬的钢或较薄的板材不适用。在钢管标准中,布氏硬度用途最广,往往以压痕直径d来表示该材料的硬度,既直观,又方便。
举例:120HBS10/1000130:表示用直径10mm钢球在1000Kgf(9.807KN)试验力作用下,保持30s(秒)测得的布氏硬度值为120N/ mm2(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