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雾器止逆问题

楼主(2016-10-27):
喷雾器:气+介质水或酒精、植物油液冷却加工刀具,但是关掉气源时,喷嘴还是会滴介质出来,介质处没有阀,我想利用动力气源来实现:气源开介质可通过,气源关闭介质也就自然关闭。前提是我不能在额外加其它阀类零件,只能在我本身的一个进出口阀内实现以减少成本

网友A:
1,这成本控制真是扣到家了,逼死人的节奏。
2,楼主还是上个图,实物或原理都行。
3,估计怎么改也不如直接装个球阀简单,低廉!

网友(点评):
哈哈,我刚才看了也有这种“逼死人”的感觉。如果产量大还值得一“逼”

网友:
介质的动力源是什么?  可不可以从电气方面考虑?

楼主:
动力源是,空气。我这个产品(阀)它是用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成本控制真是扣到家了,逼死人的节奏。
2,楼主还是上个图,实物或原理都行。
3,估计怎么改也不如 ...

就是产量大的

网友:
气管套在介质管内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知道你的意思,但理解了许久,套应该改为插,是吗?

网友:
参考一下两位两通的气控阀;有压力的气体,先导打开阀,喷出介质;关闭了,必然没有了压力,气控阀换向截止。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想到了办法

楼主:
本来是两条路:1条是气路,1条是介质路;我现在在气路上再多开条气路通向介质路中,此路再做个弹簧推块,通气它就开,关气弹簧复位,(也是两位两通的意思)。这个我昨天做实验的时候额外加的气动阀,效果很好。我现在把它设计到同一阀体!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容器做成密封的,气体进入才可以把冷却液压出来,类似于喷油漆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容器做成密封的,气体进入才可以把冷却液压出来,类似于喷油漆的,可以吗

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的问题是没有气动力的时候冷却液比喷嘴要高!它会有自重流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的问题是没有气动力的时候冷却液比喷嘴要高!它会有自重流出的!

那就设计成在下面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