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人报道,关于皮带料斗送料问题

楼主(2016-10-27):
送料时间长下方会出现个小坑,拉不上料,有什么好办法么?后添加的机构不能太复杂啊
不然现场不好装
这筐料很重,满料40KG左右
从下面捅只能用小的棒状体验证效果不好
皮带下面是磁铁,磁力有限,破坏不掉卡死的那部分料

这个是料斗

这个是料斗

楼主:
感觉没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A:
可不可以把输送带换成金属网带?会不会对料表面有影响?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斗下方安装一个振动装置

网友:
论坛里有好几个做振动筛的可以来出方案了!
振动盘。
振动电机也行。
@www.zdscj.com
@zhendong
@金禾jx

网友B:
没看明白是怎样传送的

网友C:
能不能给更详细的图片?没有看明白。

网友D:
不知为何要选择垂直向上送料,横向送料不是更好?振动筛+磁力吸好解决。

网友E:
槽里面放个斜度更大的衬板试试,加大槽底斜度。

网友F:
可以考虑用气动振动料斗或者用振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槽里面放个斜度更大的衬板试试,加大槽底斜度。

加大斜度可能会一定程度缓解这种状况,但是倾角太大皮带就拉不动了,
因为摩擦力超过了主动辊的最大静摩擦力

网友(点评):
1.底板加大斜度。2.在皮带下方放置一个半桶形的护板,护板下部开一个口,零件可以溜进去,护板的作用是不让零件一下子都堆在皮带处。

网友(点评):
零件可以通过护板下面的口溜到皮带处,让皮带带走,这样皮带不会吸住很多的零件,减少了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把输送带换成金属网带?会不会对料表面有影响?仅供参考

换金属网带整条线就不得不换了
能不能在现有基础上改?
因为设备在现场
所以不方便大改
只能添加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怎样传送的

皮带下面是一个个排列好的磁铁
靠磁力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更详细的图片?没有看明白。

没有了,只有料仓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为何要选择垂直向上送料,横向送料不是更好?振动筛+磁力吸好解决。

因为上面的设备太高了,人填料不是很方便
所以做成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用气动振动料斗或者用振动机。

是个办法,但是如何在现有机构上布局好是个问题

网友G:
能否把料斗做成独立的,料斗底下加激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把料斗做成独立的,料斗底下加激振电机

这个卡料是不固定的
有时候半个小时
有时候5分钟就卡

网友H:
可不可以在料斗下面再加块斜板,让料再陡峭一点,

网友I:
改变斜度,这样运输时摩擦力大了,在增大电机,及相应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在料斗下面再加块斜板,让料再陡峭一点,

试过增大角度,但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那就加振动啊

网友:
图片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变斜度,这样运输时摩擦力大了,在增大电机,及相应的部件。

试过,效果不理想啊

网友(点评):
在原先的基础上面增加一些容易更换的垫子,可以吗?

楼主:
就是料斗里的料时间长会出现一个空的坑,卡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卡料是不固定的
有时候半个小时
有时候5分钟就卡

加个扫料机构

网友:
没有看明白意思。

网友E:
如下图,制作也比较方便,可以试下。另外,在皮带的背面槽体板上加个小轴,小轴轴端带个活节短棍,皮带摩擦带动小轴,小轴上的短棍敲击槽体板起到震动的作用。这个增加的东西不多,便于一试。

网友:
参考一下标准螺丝机里面的扫螺丝结构,可能会给你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下图,制作也比较方便,可以试下。另外,在皮带的背面槽体板上加个小轴,小轴轴端带个活节短棍,皮带摩擦 ...

可以可以,这个方案方便有效,可以试试,谢谢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下图,制作也比较方便,可以试下。另外,在皮带的背面槽体板上加个小轴,小轴轴端带个活节短棍,皮带摩擦 ...

这种料比较重,轻微的震动效果不大
最好还是机械式破坏料的卡死部分比较好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下面加个震动机构,电动震动或气动震动,将物料不要粘在一起而导致阻力大上不了料。

网友:
加大斜板斜度,并增加一拨料转轴

网友J:
没太看懂,是垂直往上送料吗?磁铁在皮带下方,是跟着皮带一起走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但是如何在现有机构上布局好是个问题

气动的振动器可以在现有的料斗上 焊接安装板 然后安装固定,外接压缩空气和电磁阀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动的振动器可以在现有的料斗上 焊接安装板 然后安装固定,外接压缩空气和电磁阀就可以用了。

嗯,也是个办法,我去找找资料看看,以前没用过这种振动器不过我还是倾向于破坏式的
单纯的振需要很大的振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太看懂,是垂直往上送料吗?磁铁在皮带下方,是跟着皮带一起走吗?

是倾斜着送料的
磁铁随着皮带一起运动

网友:
做个梳子一样的东西在中间来回的刮,行不行

网友:
在料槽下边打个孔,用气缸带动顶杆上下运动,保证原料活力。不至于堆积卡死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输送带背面的磁铁是怎么安装在输送带上面的。

网友:
加个搅拌机构就好了!  想想现在怎么解决的? 不就是用手拨拉一下嘛!

网友:
为什么要用垂直上料的呢,倾斜个角度不行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下如下截图的机构,采用推板一层一层的推。
上个月一个朋友刚做过。

网友:
刮板宽度增加,结构改成多层刮板叠加(逐层提升),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磁性刮板,但一般装配件是不允许带磁的。

网友(2023-09-02):
图片看的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