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标注管螺纹

楼主(2016-10-27):
大家怎么标注管螺纹

网友:
引线加文字,和楼上一样。

网友:
引线加文字

网友:
和普通螺纹标注形式一样,螺纹代码不同而已。

网友:
如果对图纸画法或标注不清楚,可以参考一下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看看它是怎么画的。例如楼主的问题,可以找一个管件(如三通)的国标看看。

网友:
这个好象就是加标注和说明吧。

网友:
这种标注很专业!

网友:
SW标就好了,自己出来了。。。

网友:
也可以同孔径的样式标注

网友:
引线加文字居多,也有直接标注的。

网友(2023-08-19):
箭头文字

网友:
我也是这样标,就是数字后面会加英寸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