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硬管接头裂纹漏油维修处理方法

楼主(2016-10-27):
      液压高压油管开裂在设备维修现场经常见到,主要想讨论几个问题:
      1-液压硬管排管,管卡设置间距多少合适(目前采用500mm管卡间距),弯头附近的管卡与焊缝开裂是否有直接关系?
      2-设备液压油管的设计排布与使用期间的维修的方便性有直接关系,目前现场使用情况看来将油管从地沟里重新排布走上方,效果比在地沟里好一些,但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油管排布方式便于检修维修?
      3-现场油管开裂的焊接工艺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除传统的氩弧焊,埋弧焊方法外是否有更快更便捷的补焊和检验方法?

网友A:
1,硬管排管500mm是手册推荐数值,根据实际可增加,弯头附近的管卡是标准要求设置的,与接头焊缝开裂并无关系,除非是你管卡管托使用不当,排管自身有受力。
2,大型设备钢油管都得走地沟,一般在沟壁上做支架,上下按细,粗,压力高低,去油,回油,合理一字排布,国内在这方面没几家做的好的,国内的大型设备,你就不敢往地坑里去,
3,国内外现场油管开裂,还是以焊接为主,小的换管,大的焊接,主要是在设计,设计好了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油管焊后需要进行探伤检查焊缝质量

     还要注意弯管角度误差大小及管夹点位误差大小,这误差会使硬管安装后存在很大的应力  最终导致管裂漏油

    现场能够不走油管沟尽量不走,沟内不方便检修、而且时间长久沟内部环境恶劣,管路容易锈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管焊后需要进行探伤检查焊缝质量

     还要注意弯管角度误差大小及管夹点位误差大小,这误差会 ...

地沟长时间里面是水油混合物,检查漏油点都不好检查,焊补更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管排管500mm是手册推荐数值,根据实际可增加,弯头附近的管卡是标准要求设置的,与接头焊缝开裂并无关 ...

就是想知道现在除了传统焊接外有没有研究那种在焊缝外套一个哈弗金属圆环然后用类似电阻焊那种的加热方式将圆环与油管熔接成一体的工艺的,这样以后也方便知道哪里是薄弱点便于检查,另外裂纹处的强度和焊缝质量也比较好。

网友C:
空间允许,装在拖链内

网友(点评):
装在拖链的一般是软管。

网友(点评):
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允许,装在拖链内

硬管也能装在拖链内吗

网友(点评):
匹配一下吧

网友(点评):
我搞成软管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管也能装在拖链内吗

装在拖链内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点评):
装在拖链里,不好装配,不好维修。

网友:
国内大型设备的液压系统的高压油管,一般不会设计走地下沟吧!国内的设备的液压系统,一年就应该会漏油了,要经常维修维护的,放在地下,增加维修难度。

网友(点评):
这么猛啊,我还以为长生不老呢

网友:
走地沟也有走地沟的好处,看起来清爽。有的客户因为规划需要,比如钢铁厂,必须要求走地沟,设计地沟的时候,就只有设计宽一点,便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