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滚筒输送纸张,如何计算功率?

楼主(2016-10-27):
双滚筒输送纸张,如何计算功率?

网友:
重力分解后*摩擦系数

网友:
可否将题目讲的详细一些。

网友:
这个功率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下式: P= F×v÷60÷η 公式中 P 功率 (kW) ,F 牵引力 (kN),v 速度 (m/min) ,η传动机械的效率,一般0.8左右。
F的计算,=滚筒重量*摩擦系数。
由于是两个滚筒,所以最后的值要乘以2.
仅供参考。

网友(2016-12-03):
感觉就是分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