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故事

楼主(2016-10-27):
上次说起多年前经历的一次导轨磨液压系统维修经历。
提到一台龙门导轨磨的液压换向系统坏了,设备是长春机床厂的MM52160A龙门导轨磨。下面配图是杭州机床厂的,外形一模一样;后面是液压站的配图,主体铸造,内部机械结构复杂,和现在的液压站设计完全不同,里面的电磁阀都比较粗大,动作大多靠机械结构实现。上回说到我将阀体拆下拿回检查,发现并非阀的问题而是维修时无意将一枚螺钉调入管路内,导致螺钉卡住阀芯使系统无法换向。

生产任务紧,立马开会要我们尽快拿出方案,会中哪位师傅提出三个方案:
一,找阀体制造厂家买,因为阀体的标牌上有厂家。
二,上二手设备市场去掏,找原机拆一个下来。
三,找做阀厂家按拆下来的阀拿去原样做几个。
我当时由于刚从结构设计转到液压部并没有太多表态只是建议可以先对阀体进行测绘,至于阀芯内发现螺钉的事在会上并未提及。
找厂家,测绘当然都是我的事,果然是老设备,厂家按标牌输入跟本就已找不到了,询问机床厂这样的液压站系统也是早就不做了。
最后决定由采购尽快联系一个可以做阀的厂家,阀体拿去让他们尽快做两个。
那几天转液压不久没有设计任务,刚好阀又在我手上,工具室借来工具趁机拆了测绘一下。
P,T,A,B口逐一吹烟判断,再加上现场分析,疏通原理,隔壁同事的一包利群让我差点吹完。
测绘中我分析发现:这块阀虽然在整个导轨磨床的换向系统中至关重要,但对其阀本身的精度要求并不高,可以说非常一般,系统要求流量大,这只是个先导阀,整机工作流程对阀的换向性能要求并不高,只要能顺利换向就行,我分析只要将阀体内孔边缘的挤溃(卡入的螺钉造成)研平,保证阀芯在其内部来回窜动顺利,不会卡滞,就没问题了,为了验证我的分析我特地向部门内一位老设计师说了我的分析过程和看法,他完全同意。
时间紧迫,第二天一早我就将想法跟生产领导说了一下,因为采购找合适厂家需要时间,要图可以先将我的测绘图发给他们,看能否先将修研后的阀装上开动机器干活。
维修的不愿意装,说装上也没用,来回两下就卡死,最后生产部长出面,才将阀装上,开机一切正常---
运行了三十年的老床子,偶尔电气出点问题,机械结构越来越稳定,床身导轨倒是越磨越好了。
后来有次碰到采购想起这事,问对方报价,一个2400。
几年下来再无听说那阀的事,应该是还在用着---。

接上回
一点经验分享和进口液压柱塞泵维护保养与维修
http://www.cmiw.cn/thread-472742-1-1.html

感谢您的阅读,机械ant,2016.10.27

网友:
国企中就没多少真正懂液压的,看处理方式吧,换向阀坏了,能修则修,不能修看标牌买,买不到看接口能否换,液压件标准接口的多,安装上不干涉一般都能换,但前提是清楚功能参数,确保不出问题,看处理方式就知道液压不行,经验不足。

网友(点评):
这个阀也是生产厂家根据自己的结构设计制作的老阀,接口和标准的完全不同,形状也很奇特,只是当年没留下图片。

网友(点评):
我当时提过加个过度,用现在的标准阀,被回绝了!

网友(点评):
作者都说了,是个先导阀,以前的电磁铁做的大,阀没什么不一样的,不同的接口铣块板就解决了,也不是什么大事,这都要具体分析,但看思路就知道,对液压的理解还相当原始。

网友(点评):
是楼主亲身经历的吗,那你更应该知道所谓的老师傅们真正认识清楚的是少数,多数就是在混,即使知道也不敢站出来说行,怕事

网友(点评):
是亲身经历,当时维修的是个高级技工,在领导层里威信较高,口碑好,大拿,我很多意见不好直说!

网友:
厉害,阀都能维修,省了不少钱,赞!
我在企业也搞过设备维修,这个换向阀如果出现问题,我绝对是更换新的,从来没有维修过,唉,差距啊。

网友(点评):
一些老设备的阀,和现在一些不太重要系统上的阀,只要你弄懂原理,知道关键在哪?那块能动,那块不能动,第一选自就是修,这个我可以保证,我修过的阀多了,当然多半是液压油的问题引发的。

网友:
大厂子都是换件工,没有几个修配工。

网友:
液压站上面那个“小电机”干嘛用的?

网友:
修会有修不好的风险,换新的则没有风险。这就是现在大多数人的想法,降低自己的风险。

网友:
楼主对于液压分析到位,思路很清晰。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16-12-08):
就是需要楼主这样工作中的实际经验,可以供我们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