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的T型槽的数控加工编程。

楼主(2016-10-27):
大家交流一下,我做了一个UG的T型槽的数控加工编程。
在UGnx11在平面铣有一个专加工T型槽的,但自己没有用过,不会用,还是用常规方法来加工编程;不知哪位大神玩过?
视频的地址在3D云课上:http://ke.3dsjw.com/course/166/learn#lesson/4191

网友:
你这是广告

网友:
是不是使用成型刀直接走直线?

网友(点评):
成型刀直接加工,吃刀量太大,一般都是分开来加工的。

网友A:
T型槽加工,一般都是现用立铣刀加工,然后再用成型刀,否则很难加工。

网友:
11.0感觉用不上了,我这8.0的正版,然后电脑是i 3的,版本太新感觉吃不消

网友:
UG 编程司其它编程一样,后处理需要根据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槽加工,一般都是现用立铣刀加工,然后再用成型刀,否则很难加工。

有专用的T型槽刀的,标准的,可以购买的。

网友(点评):
这种成型刀具知道,但加工时吃刀量大,刚开始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