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学霸解以下几道力学题

楼主(2016-10-27):
如图,这是工程力学里面的练习题,谢谢解答!

补充2016/10/28 9:54am:此3题的答案,已经由大侠@梦回旧时光一一解答,非常感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分别详见2#,5#,7#。

网友:
键盘输入太麻烦,只试做第一题。

F可以分解:水平分力F cos 30°,竖直分力F sin 30°.

11截面,

水平分力F cos30° 引起轴力:大小为Fcos 30°,方向向左;

竖直分力F sin30° 引起剪力和弯矩:剪力大小为Fsin 30°,方向向上;弯矩大小为Fx sin 30°,反时针方向.

22截面,

水平分力F cos30° 引起剪力和弯矩:剪力大小为F cos 30°,方向向左;弯矩大小为Fy cos 30°,顺时针方向.

竖直分力F sin 30° 引起轴力和弯矩:轴力大小为F sin 30°,方向向上;弯矩大小为Fa sin 30°,反时针方向.

补充内容 (2016-10-28 08:56):
内力方向均指靠近F一侧截面的内力方向

网友(点评):
截面2-2 水平弯矩应该是Fycos30°吧?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谢谢。不过,“水平弯矩”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应该是“水平分力引起的弯矩”。

网友(点评):
麻烦各位大侠把2,3题也做一下呀!键盘输入麻烦,在纸上画一下,上个图片也可!谢谢啦

网友:
a/b倒简单,c不会了

网友(点评):
F沿平行于ED方向和垂直于ED方向分解。

网友:
太花时间,做这些题,要将力分解为二个方向来计算,而力矩要注意顺进针和逆时针的力矩,用正负号表示,总之平衡;记得在大学的材料力学的课,就是这些受力计算,什么力矩之类,记得考试拿了九十多分,出的题目都类似作业题,不难。

网友(点评):
大侠功课做得好呀!赞一个

网友A:
第二题:(以下的内力方向均指靠近F一侧截面的内力方向)

F可以分解:水平分力F cos 45°,竖直分力F sin 45°.

对1—1截面,

水平分力F cos45° 引起轴力:大小为Fcos 45°,方向向左;

竖直分力F sin45° 引起剪力和弯矩:剪力大小为F sin 45°,方向向下;弯矩大小为Fa sin 45°,顺时针方向.

对2—2截面,

水平分力F cos45° 引起剪力和弯矩:剪力大小为F cos 45°,方向向左;弯矩大小为Fa cos 45°,反时针方向.

竖直分力F sin 45° 引起轴力和弯矩:轴力大小为F sin 45°,方向向下;弯矩大小为Fa sin 45°,顺时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题:

F可以分解:水平分力F cos 45°,竖直分力F sin 45°.

大侠功课真硬!

网友(点评):
这个太基础了.

网友:
第三题:(以下的内力方向均指靠近F一侧截面的内力方向)

对1—1截面,

F引起剪力和弯矩:剪力大小为F,方向向上;弯矩大小为 3Fa /2,反时针方向.

对2—2截面,

梁BC上所有力对B点求矩:(P为BC在E点的受力)

            M = F * 2a —P sin 45° *a = 0,得到P = 2 √2 F  ,方向沿ED斜向上。

二力杆ED受压,大小为P = 2 √2 F 。

截面上的内力为压力,大小为P = 2 √2 F 。

网友:
很受用,力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