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几年的问题没找到答案

楼主(2016-10-27):
solidworks拉伸的时候,默认是往一个方向拉伸,能改成默认两端对称拉伸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不可以。
但可以给定两个拉伸方向的值,给定一样的值,就是与对称拉伸一样的效果。

网友(点评):
不知道别瞎说

网友:
方向1,方向2分别输入值可以吗?

网友:
单面拉伸的零件毕竟用的多,两侧拉升的零件非常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但可以给定两个拉伸方向的值,给定一样的值,就是与对称拉伸一样的效果。

能默认两个方向拉伸吗?不用去点下拉菜单。我就是想省这个步骤,因为每天拉伸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没设置过,每次拉深都得重新选择

网友:
没这个必要吧。又不是什么大问题。一两下鼠标的事

网友:
这个估计得修改别人的软件程序了

网友:
可以自己二次开发

网友:
默认值是根据通常的使用情况设定,你这情况多点两下鼠标而已。

网友(点评):
差点我重装SW试验看看

网友:
可以选择“对称”,就几秒钟的时间,默认的一般是大多数人的需求,少数服从多数。

网友(点评):
对称拉伸才是大多数人得需求

网友:
对称拉伸才是大多数人得需求

网友B:
1,楼主这是要私人订制吗?
2,一般都只单向拉伸,下面有方向2的选择,或双向选择下拉菜单项,
3,要是楼主不愿多点这几下鼠标,就像前面说的可以二次开发的,SolidWorks还是比较开放的。

网友:
想改默认,估计只有自己把程序更改了

网友:
何必呢,点两下鼠标就搞定,一天也就乘以2的点鼠标数量

网友:
UG是赋予+-值来完成的,我想软件大同小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这是要私人订制吗?
2,一般都只单向拉伸,下面有方向2的选择,或双向选择下拉菜单项,
3,要是楼 ...

看到楼上说的吗?对称拉伸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对称拉伸才是大多数人得需求

补充内容 (2016-10-28 10:20):

引用 楼主:
看到楼上说的吗?对称拉伸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你看懂我帖子的意思没有?用软件设计的人是真正有体会的,对称拉伸,后面做特征时,不管是打孔,切除还是什么,以之前的中心约束是最方便的,我每画一张图都要改对称拉伸,点下鼠标是用不了几秒,但如果能省这几秒,一天能省多少时间了???只会动嘴巴的人没发言权,麻烦绕道我的帖子

网友:
困扰楼主的这几年 不知可以点多少次鼠标

网友C:
开启 Instant3D按钮
键盘按住m拉伸就是对称的(切除也是同样道理)

补充一个动画:

动画说明:
第一次拉伸为按住M拉伸(对称)
第二次拉伸未按(单向)
第三次拉伸按住(对称)

网友(点评):
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楼上说的吗?对称拉伸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你看懂我帖子的意思没有?用软件设计的人是真正有体会的,对称拉伸,后面做特征时,不管是打孔,切除还是什么,以之前的中心约束是最方便的,我每画一张图都要改对称拉伸,点下鼠标是用不了几秒,但如果能省这几秒,一天能省多少时间了???只会动嘴巴的人没发言权,麻烦绕道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 Instant3D按钮
键盘按住m拉伸就是对称的(切除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D:
画钣金件应该两侧对称用的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钣金件应该两侧对称用的不多吧

钣金有钣金命令啊,跟这个就没关系了

网友E:
制作个宏,你总不会懒得一键都不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作个宏,你总不会懒得一键都不按吧

能不能教下怎么做

网友:
鼠标右键的最后一项就是两侧对称拉伸,也可以甚至一个快捷键。

网友F:
用快捷键的 或者右键

网友:
默认的话就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快捷键的 或者右键

快捷键里面好像没有设置这个的

网友:
有的你可以试试 就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
试试这个宏程序,必要可以设置个快捷键,不过本人学艺不精使用时得先画好草图再运行此程序,运行后还得手动更改拉伸深度(默认是10,设有可自行更改),希望有大神可以给与更先进的宏程序。

网友:
用盗版的就别追求这个功能了,除非找人二次开发,你能接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