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50的工件需要用什么钻头

楼主(2016-10-27):
HRC50的工件是把M6的内丝扩成∮6.5的孔,需要什么钻头、多少转速、进给多少?谢谢!!

网友:
YG8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点评):
这么高硬度必须硬质合金钻头才干得动

网友:
硬质合金的基体,再涂层

网友:
买个钻头就花不少成本了。量不大还是电火花实在点。

网友A:
不好意思问下大侠, 里边是直径5个的槽,这种能电吗?底是平的。谢谢!

网友(点评):
如与标题无关联,请另开贴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问下大侠, 里边是直径5个的槽,这种能电吗?底是平的。谢谢!

可以

网友(2017-01-14):
同样学习一下

网友:
工期不是很紧的情况,还是电火花靠谱,一般的硬质合金钻头是无法加工这种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