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画的文件在文件夹不显示缩略图?

楼主(2016-10-27):
麻烦大神们来解决

网友:
要确认存放SW文件夹的显示为:中等图标—超大图标,这两种显示方式才能显示缩略图。
或者将这类文件属性里打开方式为:SW软件,而不是其他软件。

网友(点评):
楼主看明白大侠说的没?

网友:
我的电脑>组织(左上角)>文件夹和搜索选项>查看>始终显示图标,从不显示缩略图(去掉打钩),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