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卡簧槽的检具讨论

楼主(2016-10-27):
大家来说说用什么检具来检验卡簧槽最方便,我们公司用的是图片上的这种。

产品

产品

检具

检具

网友A:
剖一个,就可以直接量了。尺寸要求不严的话就这样。

网友B:
这个比较伤脑筋。这样吧,把它做成
1,比内孔直径小0.05的台阶,出去处逼空,处面大于内孔。
2,空心带锥度,外带尽细牙曙孔,
3,配车带细牙螺纹的胀锥头
4,外套线割到手柄处
5,通过螺纹锥轴向变化刻度判定

网友:
卡簧槽检具没有设计过,看图片你们公司设计卡簧槽检具不错,

网友:
没看太明白,是做成了一个螺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一个,就可以直接量了。尺寸要求不严的话就这样。

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抽检,不可能每个都剖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伤脑筋。这样吧,把它做成
1,比内孔直径小0.05的台阶,出去处逼空,处面大于内孔。
2,空心带锥 ...

你这太复杂,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网友(点评):
那就把螺纹去掉,直接手推

网友(2023-08-19):
不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