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需要重新建一个子装配体呢

楼主(2016-10-27):
我的子装配体是滑轨和一个滑台,利用路径配合,滑台是可以在滑轨上来回移动的。我的总装配体中需要装两个这样的滑轨,在总装配体中我将两个一样的滑轨都改成了柔性,但问题是我利用滑轨内部的路径配合只能使其中的一个滑轨运动(就是有两个一样的滑轨,但是路径配合只能使用其中的一个,所以只有一个可以动),会不会是因为我两个子装配体都是一个呢?是不是需要重新建一个子装配体呢?

楼主:
我的子装配体可以动,但是显示的是欠定义,这有关系没?

网友A:
看了三遍,越看越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三遍,越看越迷糊!

有联系方式没?我可以把整个文件都发给你,你帮我看一下,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三遍,越看越迷糊!

要不你加下我QQ吧,我把文件发给你,你帮我看一下~可以吗?939546219

楼主:
一个装配体中插入两个一样的子装配体,这两个子装配体可以一起运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装配体中插入两个一样的子装配体,这两个子装配体可以一起运动吗?

可以滴,我在装线轨的时候就是插入两个一样的子装配体,对于两个滑块定义一个同面,拖动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会跟着一起跑了。

楼主:
子装配体滑轨和滑台,利用路径配合是滑台在滑轨上运动

楼主:
要求:两个黄色物体随滑台一起运动。
问题:只能动其中的一个,另一个动不了。
可能存在的原因:
1.两个子装配体用的都是相同的文件,是不是需要重新再建一个子装配体呢(用两个不一样的子装配体)?
2.子装配体显示的是欠定义,但是是可以动的,应该没影响吧?

楼主:
是欠定义的问题吗?

网友B:
SOLIDWORKS应该没这么复杂吧

网友C:
不是太看得懂楼主意思 。但个人认为两个一样的柔性子装配体,是可以各自己动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看得懂楼主意思 。但个人认为两个一样的柔性子装配体,是可以各自己动作的啊。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把我画的给你看看,我也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应该没这么复杂吧

新手啊~遇到好多问题,就差最后一步了,但就是解决不了

网友D:
这种情形是一定可以的。插入两个一样的装配体,是可以各自进行约束,并进行不同的动作的。ug我搞过,sw也肯定可以的,耐心操作一下。

网友E:
不行的 你提前在A4纸上写好关联,在装配里面加入子装配不然后期容易造成过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看得懂楼主意思 。但个人认为两个一样的柔性子装配体,是可以各自己动作的啊。

我的总装配体中插入了两个一样的子装配体(滑轨),子装配体中都有插入皮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皮带发生了重建模型错误,请问我要怎么改呢?本来都可以实现子装配体的运动了的,但是当我保存之后再重新打开的时候就提示出现了重建模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的 你提前在A4纸上写好关联,在装配里面加入子装配不然后期容易造成过约束

我的总装配体中插入了两个一样的子装配体(滑轨),子装配体中都有插入皮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皮带发生了重建模型错误,请问我要怎么改呢?本来都可以实现子装配体的运动了的,但是当我保存之后再重新打开的时候就提示出现了重建模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形是一定可以的。插入两个一样的装配体,是可以各自进行约束,并进行不同的动作的。ug我搞过,sw也肯 ...

我的总装配体中插入了两个一样的子装配体(滑轨),子装配体中都有插入皮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皮带发生了重建模型错误,请问我要怎么改呢?本来都可以实现子装配体的运动了的,但是当我保存之后再重新打开的时候就提示出现了重建模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