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12和9得电与12和10得电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10-27):
请问,12和9得电和12和10得电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图的上半部分不是特别清晰,
2,图上的原件缺少必要的信息,局部图,
3,可以推断的是一旦12得电,9和10得不得电都没有意义。
4,11得电后再分析9,和10 的区别。
主要是图表达不够清晰!

楼主(2017-02-28):
引用 网友A:
1,图的上半部分不是特别清晰,
2,图上的原件缺少必要的信息,局部图,
3,可以推断的是一旦12得电,9和 ...

正解,不好意思刚开始学液压

网友(点评):
慢慢来,多看手册,样本上的典型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图的上半部分不是特别清晰,
2,图上的原件缺少必要的信息,局部图,
3,可以推断的是一旦12得电,9和 ...

大侠可加下好友吗?1039277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