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圈密封处要留多少才能保证O圈不会被挤出?

楼主(2016-10-27):
就是O圈两边标注了尺寸的地方,要留多宽才能保证O圈不会被挤出来?
油缸工作压力16Mpa,试验压力21Mpa,O圈加挡圈。气缸工作压力1Mpa,试验压力1.6Mpa。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关于密封那一章是可以查询到的,另外O型圈的槽是直接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标两边吧。

网友:
放O令的槽,设计手册上面都有,具体数值需要查询。

楼主:
谢谢回复,两边标出来是我不知道两边留的距离够不够,比如左边O圈沟槽到倒角那里只有1.5mm,O圈会不会被挤过去?需不需要加宽?师傅说得加宽点,但是o圈挤入间隙能被挤那么远吗?

网友A:
1.5mm有点少,空间允许,留5mm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m有点少,空间允许,留5mm比较合适。

谢谢指导!这个有具体的计算方式吗?这里算尽了也只有3mm,1Mpa的压力可以吗?H8/f7的配合

网友(点评):
直径小3mm也可以,没有具体的计算方式,感觉也不需要啊。止口尺寸多2mm也容易做到。

网友(点评):
您担心的挤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O型圈只在槽里面变型密封,外面有尺寸配合,它不是液体流不到配合的间隙里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这个有具体的计算方式吗?这里算尽了也只有3mm,1Mpa的压力可以吗?H8/f7的配合

             刚开始学习,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m有点少,空间允许,留5mm比较合适。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执行了规范的密封槽尺寸,旁边尺寸只要满足自身强度就行

网友:
应该需要加宽一点吧,否则密封圈外径压不实啊

网友:
条件允许就加宽到3mm

网友:
长点好点,密封圈的安装解释了

网友:
如果盖子能装正的话估计没问题,但是稍微有点斜,O型圈就会有被挤出的可能

网友:
查手册有标准

网友:
O圈是否被挤出来跟这两个尺寸没多大关系吧.....
最主要的尺寸是O圈槽的内经和外径,然后是槽宽,你现在标的这两个是活塞和缸套结构尺寸...

网友:
O型圈加了档圈就不存在还要挤出尺寸了,挤出部分在挡圈里了。
没挡圈时,个人认为在间隙的10倍以上。通常在1毫米以上就够了,所以只要考虑工艺尺寸就可。

网友:
我记得手册上有这些参数
而且厂家的样本里面也会有这些参数

网友:
固定密封,有点就行。

网友:
如果是标准尺寸,查表就行了;如果是自行设计的尺寸,保证o型圈的压缩率在指定范围就行,

网友:
高压加挡圈

网友(2017-02-03):
师傅加工的时候,可能怕倒角车宽了,车小了O形圈不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