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接头连接问题

楼主(2016-10-27):
如何保证在三通接头1端拧紧后,2端朝向某个指定的方向呢?

网友:
放心用!用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这个问题很可笑。

网友:
这个貌似卡套式的,接头不用旋转的吧。

网友(点评):
答案在这

网友:
用活动螺母

网友:
在另一端加二个90度接头

网友:
这个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友:
三通自己不动,和它相连接的接头旋转就可以保证。三通不与管子直接相联接,三通和管子之间有一个活接头。

网友:
贴一个卡套式接头的图片:

网友:
管子不能动吗?还要定向啊。。。。

网友:
一个三通不能改变方向,可以多加几个直角,直通等吧

网友:
这就看你装配技术了,都不是问题

网友:
2端是可以固定向着某个方向的,因为拧1端时,2端是可以不动的。实践一下吧。

网友:
理论探讨(高端)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你实践过吗?这问题你放到高端来寒碜谁哟

网友:
淘宝 活接,即可,可以换成内牙三通,好配接头,这种去五金市场随便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