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射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6-10-28):
各位大神 以及前辈,我是一名大三学生,现在需要设计一个能够弹射轻质泡沫飞盘的装置(可弹射5m   和10m两个距离点)  现在想问有没有一种方便控制发射角度以及稳定的机构    求教

网友:
飞碟抛靶机,不用太感谢我

网友:
2楼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完成飞出,但无法定点

网友:
思想深刻,见多识广

网友:
飞碟抛靶机,里面的结构,猜测一下,应该是用弹簧,可能有机构压缩弹簧,飞碟下来后,卡入弹簧机构,弹簧带动飞碟调整旋转,再有一个机械将它脱离并推出。
或者有弹簧大力高速弹射推出飞碟,并带动它旋转。

楼主:
其实之前想了一个利用轮子高速旋转  将飞盘带出去   可是还想弄一个更巧妙的机构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啥想法     (注意飞盘是泡沫海绵类材质,在空气中若不自旋,根本无法飞很远)

网友A:
可以用压缩空气发射,弧形滑道,滑道外侧贴橡胶条增加摩擦使飞盘旋转。结构简单,速度调整也方便。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压缩空气发射,弧形滑道,滑道外侧贴橡胶条增加摩擦使飞盘旋转。结构简单,速度调整也方便。

大神  你能再说清楚点吗

网友(2017-01-10):
软的?转着飞出去啦?多看看东北二人转吧。

应该极其、非常而且肯定靠谱!!!

网友:
飞碟抛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