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体弯头形状的求助?怎样做阻力小!

楼主(2016-10-28):
走的是空气  压力2kpa    求指点迷津

网友:
不用考虑,圆滑的。

网友:
肯定是圆滑的好拉

网友:
不过,转弯的地方你应该买弯头连在中间的,这是省成本的做法,而且,方便维修!

网友:
1,圆滑过度是常识。
2,空气  压力2kpa,管径不是太小差不到哪去。

网友:
压力不是很大,圆滑过渡常识

网友:
圆滑过渡的小。

网友:
管道附件局部阻力系数(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