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缸径与行程有关联吗

楼主(2016-10-28):
请问:液压缸的缸径与行程有啥关联吗?比如40的缸径,行程800mm,这样的配合合适吗

网友:
1,主要看你怎么用,工作受力大小状态,杆经多少。
2,杆受拉力多数情况下问题不大,受压主要看你受力大小。
3,要求高可以做杆件稳定性分析。
4,800常规尺寸,不算长。

网友:
    一般长径比超过20就算细长缸了 ,需要考虑缸的稳定性

    楼主这个缸刚好达到20,可以根据受力情况决定加不加支撑,或者是加隔套

网友:
需要考虑长径比,在长径比范围内,就没有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工况是什么。如果太长可以安装辅助导向机构。

楼主:
嗯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缸径/mm:        40
活塞杆直径/mm|φ|1.33:        20
活塞杆直径/mm|φ|1.46:        22
活塞杆直径/mm|φ|2:        25▲
推力/N:      20100
拉力/N|φ|1.33:      15080
拉力/N|φ|1.46:      14020
拉力/N|φ|2:      12250
最大行程/mm|φ|1.33:        320
最大行程/mm|φ|1.46:        400
最大行程/mm|φ|2:        480

网友(2016-12-15):
没关系,缸径是根据你的受力情况来定,而行程则是满足你工况要求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