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行星齿轮的速比求解释

楼主(2016-10-28):
如图,一级行星架是二级的太阳轮,两个共用齿圈。二级的行星架是固定的。相应齿数标注在图上了

网友A:
计算了一下,传动比大概是20,方向相反。
行星轮系1中转速,a,b,c按照行星轮计算公式,在行星轮2中,行星架1的转速时行星轮2太阳论的转速,行星轮2中的行星架转速为0,为对于外齿轮转速时一样的,这样两个2元方程式可以求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了一下,传动比大概是20,方向相反。
行星轮系1中转速,a,b,c按照行星轮计算公式,在行星轮2中,行 ...

感谢指点啊 ,我是知道这些关系 ,但就是感觉还差一点,你能把列的两个关系式我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了一下,传动比大概是20,方向相反。
行星轮系1中转速,a,b,c按照行星轮计算公式,在行星轮2中,行 ...

我自己算了一个是-6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算了一个是-65

(Wa-wc)/(wb-wc)=zb/za=-10
(wa’-wc’)/(wb-wc’)=zb/za’=-5
其中wc’=0, wc=wa’, 共你参考核算一下。

网友B:
1-(100/20+1)*(100/10+1)=-65,方向相反。你算得对。如果是应用的话,二级太阳轮的齿数比一级的还少,而且少很多,强度会严重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0/20+1)*(100/10+1)=-65,方向相反。你算得对。如果是应用的话,二级太阳轮的齿数比一级的还少,而且少 ...

你计算的这个,我能看明白,我想请教个问题,这里的一级太阳轮和外齿圈,在转速上是不是就不会匹配单独将一级行星轮系拿出来的转速,而是要高于这个转速很多,那个二级齿轮起到了增加减速比的作用?不应该将他们单独分裂开来,按照两个行星齿轮计算?

网友(点评):
是共用齿圈,一体的齿圈输出。转速必须是一样的。太阳轮和行星轮是各转各的。这种机构有运动协同作用! 你说的我不太理解,不知我说的是否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明白了,转速比的2元方程解错了,结果也是65,不过还是你的公式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算了一个是-65

不好意思,是我计算错误了,结果是-65,就是按照那个传动比公式计算就可以,二元方程算错了,数学不好,丢人了,6楼的哥们公式简单。

网友C:
这是通式,不管哪个固定,哪个旋转,都可以用它推导出来。
楼主要搞明白就应该自己推导一下,再把齿数代进去,就知道-65是怎么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0/20+1)*(100/10+1)=-65,方向相反。你算得对。如果是应用的话,二级太阳轮的齿数比一级的还少,而且少 ...

这是卡特挖掘机上的行走马达减速器。 一级太阳轮是10个齿, 有3个行星齿。二级太阳轮是20齿有4个行星齿。

网友(点评):
一级3个行星轮,不是对称布置?(100+10)/3不是整数!

网友:
行星轮这个好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式,不管哪个固定,哪个旋转,都可以用它推导出来。
楼主要搞明白就应该自己推导一下,再把齿数代 ...

恩 ,感谢您的回复,因为这里等于齿圈跟行星架有个固定倍数的旋转关系。我脑袋就犯浑了。前面行星齿轮的也接触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式,不管哪个固定,哪个旋转,都可以用它推导出来。
楼主要搞明白就应该自己推导一下,再把齿数代 ...

事实上我也是列了两个式子算出来的,感觉这样好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卡特挖掘机上的行走马达减速器。 一级太阳轮是10个齿, 有3个行星齿。二级太阳轮是20齿有4个行星齿。 ...

大神有相关资料吗?这是我测的大体位置,我还很纳闷为什么不是均布。 能告诉我,不均布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卡特挖掘机上的行走马达减速器。 一级太阳轮是10个齿, 有3个行星齿。二级太阳轮是20齿有4个行星齿。 ...

我知道了,是为了能满足装配挑件,行星齿跟太阳轮啮合的同时要与齿圈也能啮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是为了能满足装配挑件,行星齿跟太阳轮啮合的同时要与齿圈也能啮合

楼主测量过齿轮的尺寸吗?有变位吗?或者与标准齿形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量过齿轮的尺寸吗?有变位吗?或者与标准齿形有啥区别。

齿轮都是模数2压力角25度,一级太阳轮变位大约0.3,行星齿轮大约0.1  二级太阳轮变位大约0.5 ,行星齿轮大约0.06。要说区别就是这个压力角了。

网友C:
@yoe06 楼主,看了你测的不均布的中心距,我就有点替你担心了,忍不住要提醒你。
齿圈100,太阳轮10,三个行星轮不均布,角度θ1=θ2=360/(100+10)*36=117.8182°,θ3=360/(100+10)*38=124.3636°。
跟什么模数、变位系数、压力角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给出的中心距110.46、94.6、97.68,测量有误差啊,再仔细量一下看。

网友C:
如果按楼主的中心距加工和装配,由于齿轮有侧隙,装配时并不会发生干涉,但三个行星轮并不是处在理论位置,工作起来肯定不好,尤其是这种不均布的情况,对于行星轮的均载影响会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e06 楼主,看了你测的不均布的中心距,我就有点替你担心了,忍不住要提醒你。
齿圈100,太 ...

感谢您的提醒啊,测量确实会有些误差,加工也会。但是后面我也是会重新核算这个位置的。我正找关于位置布置的计算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楼主的中心距加工和装配,由于齿轮有侧隙,装配时并不会发生干涉,但三个行星轮并不是处在理论位置, ...

我测绘出的实物,实际上,这个一级太阳轮径向,包括轴向它都不是固定死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能自己补偿的空间。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e06 楼主,看了你测的不均布的中心距,我就有点替你担心了,忍不住要提醒你。
齿圈100,太 ...

请问你这两个算式的 36跟38是怎么来的?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e06 楼主,看了你测的不均布的中心距,我就有点替你担心了,忍不住要提醒你。
齿圈100,太 ...

谢谢!

网友C:
36和38指的就是齿数和110分三份比较接近的齿数啊。
比如说齿数和是111的话,就能均分了,均分齿数是37啊。角度就是360/111*37=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和38指的就是齿数和110分三份比较接近的齿数啊。
比如说齿数和是111的话,就能均分了,均分齿数是37啊。 ...

如果要说更趋近均布,不应该是36,37,37吗

网友(点评):
36\37\37肯定好,36\36\38也不是不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