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编码器线材气密性测试

楼主(2016-10-28):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马达气密性测试的案子,编码器线端子需要自动密封,放在一个可密封的容器内,然后测试系统向密闭容器通气。
      现在不知道如何自动密封编码器线,并放在可密封的腔体内。
      有相关经验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伺服马达

伺服马达

网友A:
一般这种精密电气元件检测 ,都是用负压,不用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精密电气元件检测 ,都是用负压,不用正压

客户只提出让我的密闭容器给他们留一个口接气就ok

网友(点评):
密封容器体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客户只提出让我的密闭容器给他们留一个口接气就ok

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把线密封然后放在一个腔体内,腔体也不能漏气。。。头疼。。

网友:
加护套,充填硅胶

网友:
顶一下期待大神好的方案

楼主:
红色护套将线抱住然后插进褐色腔体零件内,用气缸压紧!硅胶填充到哪里?

楼主:
这帖子怎么这么快就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