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POM材料的内螺纹如何去毛刺

楼主(2016-10-28):
加工POM材料的内螺纹有什么办法去除毛刺或产生更少的毛刺

网友:
买新丝锥套一遍

网友:
转速打高,用竹片刮

网友:
POM材料,是合成树脂中的一种,又名聚甲醛树脂、POM塑料、赛钢料等;是一种白色或黑色塑料,具有高硬度、高钢性、高耐磨的特性。
加工这个塑料的内螺纹,肯定会产生毛刺的,走多一刀来清理毛刺吧。

网友:
个人经验,通孔用先端丝锥,盲孔用螺旋槽的,不要加油,用冷却液兑水。  一次到位,一般是没毛刺的,错了请指正

网友:
用挤压丝锥?

网友:
我们在POM上做螺纹,都是光孔,下自攻螺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