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6-10-28):
最近有个客户想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一个小孔,直径是1mm,深度为15mm,想高速加工此孔,加工件的材质是硬铝。请问有这方面经验的各位大侠,加工此孔都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公差要求什么样。

网友(点评):
公差,加减0.1吧

网友:
设计过Φ1深13,通孔,材质钛合金,车间师傅用普车尾座钻出来了;
但是,偏了有10多丝;
不过我就要一个通孔,没什么要求。
硬铝加工性能比钛合金要好,Φ1深15没什么要求的话,立加应该可以干,就是程序要多退刀,不然钻头容易断

网友(点评):
高精度直接放电,低精度加工中心随便搞搞

网友(点评):
谢谢层主,客户需要数控高速加工。

网友(点评):
放电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加工数量要求不多还要求高精度的话,选择放电吧

网友:
LZ见过测试探针的针座孔吗?专业做测试夹具的加工
这类小孔,我看人家是用专门打孔机打的,孔比你的还小都行,比加工中心要好(速度和精度)

可以了解下

网友A:
硬铝是什么牌号?6061吗

网友(点评):
是的,层主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高速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高速加工中心好做,关键点是这么小的孔,高速加工容易刀具容易断呀。

网友:
先钻个定位点,然后主轴转速设置高点,加工程序用深孔钻循环,喷切削液。

网友(点评):
刀具易断呀。

网友(点评):
多次设置退刀就好了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但是速度有点慢呀。

网友:
我觉得:“立式加工中心加工一个小孔,直径是1mm,深度为15mm”应该可以的。
用高速深钻孔加工编程,每钻2、3mm就退回到孔表面上,排屑,注意加冷却液来冷却。

网友(点评):
排屑应该是关键,如果铁屑不及时排出,刀具很容易断。

网友(点评):
q最大只能0.5

网友:
直径1毫米的钻头排屑槽挺短的,应注意排屑,钻进一点儿后就要退出排屑,保证排屑槽通畅。
先用个中心钻打个定位孔,再上1毫米的钻头要好钻些。铝件发粘。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谢谢层主。

网友B:
看了一圈,上面的答案都没高速加工。
退刀,退毛啊,人要高速加工。

高速加工必须满足的条件:第一,带高压内冷主轴的钻攻机床,或者加工中心。
第二,高动平衡刀柄。
第三,带内冷孔的进口钻头。

满足后,按理想状态下,F80来算。约12秒一个孔。(应该还能快,具体参数请咨询刀具厂商)

网友(点评):
高手,谢谢大侠!

网友:
数量有多少?类似吸盘的工件吗?用cnc打点 普铣钻15深没问题 钻几百个孔最多断十支钻头,用白钢钻头。如果孔可以到1.5用加工中心可以,1.0的打孔效果不好 刚性进刀很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圈,上面的答案都没高速加工。
退刀,退毛啊,人要高速加工。

常态下认为高速加工是:机床主轴有高的转速、与主轴转速相匹配的进给量,还要具备高进给加速度,概念都是相对的!带高压内冷的主轴(机床)就是高速加工?1mm的钻头没有内冷孔,这条件满足?层主所说条件不赞同、也不否认!仅个人意见!

网友:
1mm 孔   深15mm  公差:0-0.1    材质:6061 ;这位楼主,你这个活量大吗?要是就几件,那就是不太追求效率,只要能做出来,那就简单了;首先点中心孔    再买直径1mm的钨钢钻头   转速合理  吃刀量少,适当抬刀很容易就可以做出来。类似的我们做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铝是什么牌号?6061吗

肯定能加工,但是要高速加工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最好高个合金刀,Q放小点!话说之前干了几百个M1.4的也是没断

网友(点评):
请问层主你实际好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加工中心呀

网友:
你可以联系宁波大虹工具的技术人员,专业解决产品加工难题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资料。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C:
资料怎么没传上去

网友(点评):
层主标的37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这个资料很好,楼主能否在分享一下技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怎么没传上去

37什么意思也没有的。

网友:
有一种1MM的合金钻头可以钻的。网上有卖

网友:
加工中心用15000RPM以上的主轴转速,深孔循环加工,应该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