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泵压力问题

楼主(2016-10-28):
我厂子买了一台高压水泵,当开通出水开关时压力表压力顺势就增上去了,当出水开关关闭时压力变为零,是怎么回事,哪位给解说一下啊,先谢过了

网友A:
1,说明这泵好,自我保护做的好!

网友B:
     这是自动卸荷功能   关键元件是自动卸荷阀

     现在基本上正规的厂家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就是自动载荷阀,洗车的水泵就是这个原理,不用里电机虽然在动,但没有压力,或者说压力很小,使用时,水压自动上升至设定值。
资料:
原理自动卸荷过程泵为自动卸荷状态。
  当喷枪关闭时,阀芯上部就变成种液压缸的状态,阀芯在液压力的作用下运动至台阶处停住。这时阀芯上的大直径截断至喷枪的通道,同时阀芯下部小直径处的环形槽使卸荷回路与清洗泵的吸人口构成了无阻通路,达到了自动卸荷之目的。
  阀芯的作用力由下式确定处小直径3,cm;JP清洗泵工作压力,Pa;单位换算系数。
  清洗泵自动恢复清洗工作的过程2,当喷枪开启时,阀芯的上部突然减压,阀芯的环面上受到个向上推力阀芯被推向上方密封处进人到大的环形空间并在挡销处停住。这时上部的管道打开,下部的卸荷管道被截断,清洗工作得以自动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自动载荷阀,洗车的水泵就是这个原理,不用里电机虽然在动,但没有压力,或者说压力很小,使用时,水压 ...

我读着你的意思好像是溢流阀的原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动卸荷功能   关键元件是自动卸荷阀

     现在基本上正规的厂家都有这个功能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说明这泵好,自我保护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