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跨度滚珠丝杠怎样实现滑动体自由滑动

楼主(2016-10-28):
如图,长跨度滚珠丝杠怎样实现滑动体自由滑动?1.丝杠支撑座跨度长度较短时(比如1000mm以内),丝杠由于自动下垂变形量很小,经校正后,能满足使用要求,滑动体可以顺利滑走;
2.丝杠支撑座跨度长度较长时(比如2000mm),丝杠由于自动下垂变形量较大,即使经校正后很难能满足使用要求,滑动体滑走比较卡;
现在想在中间位置增加支撑座,滑动体任然可以在支撑座A和B之间滑动,请问这结构该怎么实现?

网友:
参考这个吧:

网友(点评):
这种是纯机械式的,把下面的弹簧换成油缸或气缸,就变成液压式或气动式的了。总之,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看起来很厉害哦!以前怎么从没看到过?

网友:
2楼的答复貌似是一种很成熟的方案了。

网友A:
把丝杆加粗,增加刚性,也算是一个办法。

网友:
丝杠丝母是有法兰盘的,在滑动体下面凸出丝母座和丝杠丝母法兰盘连接,且间隙尽量小,这样看看可以吗?

网友:
加个导轨,完美解决。可以购买成熟的导轨、滑柱等,辅助滑动体的运动;还能修正长丝杆的变形。

网友(点评):
6~7米长的丝杠,自重的变形加剧丝杠与丝母见的磨损,严重影响丝杠的精度和使用寿命。导轨无济于事。

网友B:
1,2#给的的确是一种实际应用到的丝杠辅助支撑方法,但目前仅见于重型超长丝杠上用。
2,稍大的丝杠都很少起导向作用,一般只是传递扭矩,导向一般都由导轨完成。
3,自重弯曲是肯定的,但只要选取合适直径,2000mm并不长,再加上预紧,一般刚度足够了,楼主要求这么精密。
4,我的建议:
1)将你的滑动体与丝母之间的连接改为浮动连接,这样丝母对滑动体只有轴向推力。不受丝杠本身变形影响。
2)加辅助支撑。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只要直径不是太细,2米长的丝杠不必要加辅助支撑。

网友(点评):
浮动连接确实不错

网友:
另一种方案:

楼主:
谢谢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给的的确是一种实际应用到的丝杠辅助支撑方法,但目前仅见于重型超长丝杠上用。
2,稍大的丝杠都很少 ...

我们一般都在1500以内,2000以上没用过,领导说2000以上做不了,所以对长跨度好奇,所以提起了疑惑,在此请教论坛中的专业人士。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咨询下丝杆厂商。这个长度不是问题

网友:
谢谢,2#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给的的确是一种实际应用到的丝杠辅助支撑方法,但目前仅见于重型超长丝杠上用。
2,稍大的丝杠都很少 ...

2楼给的辅助支撑,向上的限位是不是只要碰到丝杠,以保证丝杠跟两端等高?这个组合弹簧的力一般怎么取?

网友C:
丝杆自重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不是主要的。曾经使用国丝杆直径为63毫米,长度1500毫米的长滚珠丝杆,使用时没有使用辅助支撑,只是在丝杆螺母座一端增加了一套张紧装置,通过配磨垫片,把丝杆强行拉直。定位精度也可以达到0.01毫米的,希望对楼主有用。备注:再加一个辅助支撑就是过定位了,无形中增加了装配的难度。

网友:
你们滑动体的重量直接压在丝杠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杆自重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不是主要的。曾经使用国丝杆直径为63毫米,长度1500毫米的长滚珠丝杆,使用时 ...

一般5米以上会用辅助支撑,防止丝杠旋转的时候 中间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丝杆加粗,增加刚性,也算是一个办法。

感觉不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一般都在1500以内,2000以上没用过,领导说2000以上做不了,所以对长跨度好奇,所以提起了疑惑,在此 ...

80的丝杆 长度10米 中间加了5个油缸辅助支撑

网友D:
3米的跨度中间无任何支撑
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米的跨度中间无任何支撑
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估计也低速

网友:
加粗是解决的办法

楼主:
找到的一份资料

网友:
楼上这图不错

网友:
以前见过一种丝杠的辅助支撑:

滚珠螺母的两侧各有一个辅助支撑,辅助支撑随滚珠螺母的位置而改变,始终在螺母与一端的固定轴承中间运动。

没看到具体结构,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辅助支撑?丝杠厂家的样本都没有提到,网上能参考的资料也很少。

哪位大侠能从理论上推导出弯曲变形对丝杠的精度和寿命的影响?

网友(2023-07-26):
直径不够大

网友:
齿轮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