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装夹和型位公差关系?

楼主(2016-10-28):
思绪有点乱,目前车床加工零件,内孔是粗加工完的,现以内孔支撑,加工外表面直径,是不是粗加工内孔的圆柱度越好,工件的理论基准轴和车床主轴基准轴同轴度越好,加工的外径尺寸的跳动就和支撑夹具的跳动越相近?圆柱度影响涨块的定心位置吗?夹具硬度越大定心越好吗?定心不好,外径的跳动越大吗?如果以外径定位再车内孔,外径的跳动怎么折算到内孔加工余量上?

网友:
受影响的,作为基准的内孔精度越高,那么加工出来的外圆的精度也是越高的。基准精度不高,其他部位加工很难保证。

网友:
这就是选择基准的重要性,加工精度和基准的精度是相辅相成的。

网友:
是不是粗加工内孔的圆柱度越好,工件的理论基准轴和车床主轴基准轴同轴度越好,加工的外径尺寸的跳动就和支撑夹具的跳动越相近?圆柱度影响涨块的定心位置吗?
不全对,因为夹具本身与主轴也要同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