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圆盘怎么固定在电机轴上

楼主(2016-10-28):
如图所示

网友:
电机端面有一个大台阶、四个螺孔,圆盘对应挖一个大台阶孔和钻四个小孔就是了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312879-1-1.html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7651&highlight=%B5%E7%BB%FA%2B%D4%B2%C5%CC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11787439.html?qbl=relate_question_0
另外发现,电机+圆盘为关键字,能搜出13个帖子,所以以后这类基础问题可以多搜搜,集思广益

网友A:
1,楼主应该是初学机械,这点很重要不然后面要有人喷你!
2,一般都是先将电机固定再想办法将其他东西和电机轴连接。
3,直接连接可以参考带轮,齿轮等和轴的连接具体有键连接(单键,双键,花键),涨套连接等
4,间接有通过联轴器的连接等。

网友:
在圆盘上面安装一个套,这个套和圆盘固定一块,然后在和电机轴连接。如果直接连接的话,圆盘厚度小,稳定性太差。

网友:
不能直接连接,要通过一个连接套来连接。
如图示,加个轴套1,轴套1与电机轴通过螺钉连接在一起;而轴套1与圆盘连接,比如是圆形孔有一缺口固定,加个螺母2固定。

网友:
3楼这个方案比较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主应该是初学机械,这点很重要不然后面要有人喷你!
2,一般都是先将电机固定再想办法将其他东西和电 ...

应该是个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

网友:
装配时加隔套。

网友: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楼主给的条件只有电机和圆盘,按照这样的条件我觉得可以用502胶水粘起来,成本估算2元,看下客户能否接受

网友:
其他人都是在调侃你,请参考3楼方法

网友:
关键是圆盘是否允许破坏

网友:
3楼的方便简单可靠

网友:
加装一个法兰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