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T80*48/3-左是表示什么螺纹

楼主(2016-10-28):
图纸标注T80*48/3-左是表示什么螺纹,螺距应该多少。小径应该是什么尺寸。急急急。。。

网友A:
梯形左旋3头螺纹,大径80导程48

网友:
低孔应该是65

网友:
螺距16,梯形螺纹是Tr,估计漏掉了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梯形左旋3头螺纹,大径80导程48

我觉得是梯形螺纹左旋  外径80 导程3 长48

网友:
表示梯形左旋螺纹,公称直径80,导程48,螺距3,小径76.5。

网友C:
表示:梯形左旋螺纹,3头,公称直径80,螺距P=16,小径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梯形螺纹左旋  外径80 导程3 长48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梯形左旋螺纹,3头,公称直径80,螺距P=16,小径64

梯形螺纹有0.5间隙,所以底孔要大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