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体的零件数量

楼主(2016-10-28):
一个大装配体里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小装配体,出小装配体的零件数量是写一个小装配体所需的数量呢,还是该写两个小装配体的总数量??

网友:
当然是两个了

网友(点评):
如楼下说的,数量在上一级的装配体中的明细表给出,如果写两个的,那不是跟上级的数量对不上了

网友A:
如果是小装配体的工程图,当然是写1个小装配体所需的数量;

小装配体总数量在上一级装配体中工程图明细中给出。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领导说,如果拿到外面加工的话,肯定只拿这张零件图出去加工,而这张零件图的数量只是一个小装配体的数量,整个大装配体数量就不对了

网友(点评):
同意。肯定是这样表示的。然后各个零件的准确数量会在最终的BOM清单中显示出来。

网友(点评):
这种具体加工数量的问题,肯定不能光靠机械设计人员来定的,那是采购的事了。 或者拿出去做,就直接说,做两套了。

网友(点评):
是啊,我出工程图都是从大的再向小的出,数量肯定是对应上一级的,如果把零件的数量改成整台机器的数量,那不是都对不上了

网友(点评):
但他就要把数量改成整台机器所需的数量,我想知道有这样出的吗

网友(点评):
开玩笑吧,零件工程图标的数量当然是整机要的数量了啊

网友(点评):
“整机要的数量”?如果一个零件被3个不同的小装配体使用,你让装配人员情何以堪?

网友(点评):
你们那的装配人员拿零件的工程图去领零件装配?

网友(点评):
请问装配图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表示结构关系,零件数量跟结构对不上,你说装配人员会骂人吗?

网友(点评):
如楼下说的,如果有工艺部和生产部就不会有这样的争论

网友B:
看你小装配体在大装配体图上怎么标了,如果在大装配体图上标注小装配体是2件,那么在小装配体图上标注件数应是1件,最后应在大装配体图上的零件明细表中看到的小装配体数是2件。

网友(点评):
我就是如你说的这样的标记,但是问题是出在小装配体的零件,这数量是该出一个小装配体的数量,还是需要写出大装配体的总需要数量?

网友(点评):
在小装配体图上出零件图,其中的应标1件,到小装配体图的上一级大装配体图中要标小装配体2套。 如在大装配体图中不分下一级小装配体图,都在大装配体图中出图,拉出件号,那么小装配体的件数应标2件。

网友(点评):
领导的意思是,根据上一级的装配体来出数量的话,如果拿着这张零件图去外加工的话数量是不对的,因为整台机器需要两套小装配体,而对单张零件图而言,只是一个小装配体的数量

网友(点评):
一般单张零件图不标件数,件数是通过零件明细表一层一层最终统计上来的。

网友(点评):
厂内照零件图加工还要跟着一张工艺单,单上有件数。要是外协件,不是仅给零件图,还要跟着给一张零件数量表,这个表是要生产(或工艺)环节去做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之前厂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到了这,领导非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小装配体在大装配体图上怎么标了,如果在大装配体图上标注小装配体是2件,那么在小装配体图上标注件数 ...

在小装配体图上出零件图,其中的应标1件,到小装配体图的上一级大装配体图中要标小装配体2套。 如在大装配体图中不分下一级小装配体图,都在大装配体图中出图,拉出件号,那么小装配体的件数应标2件。

网友:
我这一般如果是全套图纸一起出去加工,这个只要在BOM上体现就行了,如果图纸分出去加工,需要在分列图纸上注明数量!

网友:
1. 工程图明细表中的数量一定是1个小装配体中的数量,不然装配人员怎么看图?

2. 加工数量是有专门的BOM表的,一般不按图纸中的数量,至少我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不然我要做5台设备(或某个零件要多做几件),你怎么办?

网友:
这个涉及到零件名细表的设置,多一栏本部数和台件数

网友:
零件图中,无数量!!!

网友:
我们的零件图数量是出单台设备所用此零件总数量(所以是两个小装配体的数量),也有的厂在零件图里没有数量,数量在BOM里体现。小装配体图纸的明细表肯定是一个小装配体所用数量,非两个。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在零件图中再加个数量明细表

网友(点评):
这样做更好,要指明哪个部件用多少数量。

网友:
很正常,贵厂没有工艺部或生产部,所以才出现怪事。

网友(点评):
确实,说到重点上

网友:
我是这样的,整机数量是这样的。

网友(2023-08-19):
出1个 标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装配体的工程图,当然是写1个小装配体所需的数量;

小装配体总数量在上一级装配体中工程图明细 ...

BOM明细清单,单个工程图我们是直接标注一个装配体零件的数量,拿出去加工,要单独给供应商一个总的加工数量,供应商不看工程图没数量,如果是一个装配体里用一个这种小装配体,最后公司需要加工2套或者10套,供应商又要按照哪个数量来加工呢,还是需要采购外放加工件的时候需要提供给供应商一个总的需求数量

网友:
BOM表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