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密集孔加工

楼主(2016-10-28):
板厚为10的钢板,用激光切割机切割的平板上两个方孔之间最小距离是多少?密集孔用激光切割机切割是否经济?
还有什么其他切割方法?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我帮楼主把图贴出来了,从图纸上看,孔间距正好等于板厚,应该没有问题,激光加工的话受热变形会很大,材料NM400是高强度耐磨钢板。

网友:
河北安平专门干这个的很多--------冲孔。

网友:
板厚10mm?  腰孔宽度只有8mm哦

这种用镭射要割好久的,  用冲床冲密孔

网友:
10mm用进口激光切割,效果如图

网友:
数量多的话可以用冲模冲,多加两道工序冲孔,冲孔模孔位分布开,比如一工序第一排冲1,3,5,第二排冲2,4,6
数量少的话用数控冲

网友(点评):
赞成这种方法。能把变形量控制在最小。

网友(点评):
10mm用数控冲,难度有点大

网友:
激光可以切,速度不是很快,效果如图

网友:
也有用等离子切割的,我们有的板件,板厚12毫米,材料Q235,做圆孔直径16毫米,孔中心距22毫米,圆孔正三角形排布见方1000毫米。

网友:
可以用水刀切割,切缝较光滑,无热变形。

网友:
从经济性、效率来看优先选用冲床较合适!

网友:
为什么是方的?圆的不好在哪?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冲压,冲床的效率很高。关键是这配件的数量的批量大不大,有没有需要做冲压模具;量大的话,模具费就算不了什么了。

网友:
冲压即可,我这里就能做。

网友:
激光价格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