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使用光电传感器,求指导

楼主(2016-10-28):
我想问一下,啥时候用对射的光电传感器,什么时候用漫反射的,什么时候用装反射板的,什么时候用接近传感器,感觉有点乱,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
漫反射的对检测材质无要求,但是受表面颜色,光洁度的影响:装反射板的和对照光电对检测材料也无要求,对颜色和光洁度什么的都没影响:接近开关对材质有要求,最好是检测铁的(有磁性的),对铝的材料检测距离减半,对表面颜色什么的没要求。另价格不一,接近开关最便宜,其他的根据检测距离,光点大小分好多种类,不能概述。

网友:
对射的一般装在直振上,主要检测过料。。。。

网友:
什么时候用漫反射的,什么时候用装反射板的   典型的是声钠探测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光看名字也看出个七八了!

网友:
接近传感器,可替代行程开关,它能检测到金属的物体的接近,从而反馈信号,达到控制的目的。

网友:
精度,速度,使用环境,被检对象,安装尺寸

网友(2023-09-02):
漫反射跟对射光电选型基本上根据实际情况跟价格来确定现在好多类型的都可以替代,选型手册上也都有特点

网友:
行程开关